请教内孔三槽加工方法

楼主(2007-10-18):
各位高手们好:  Q" r( m( b6 J  B
        小第在次向大家请教一下一个5mm厚斜齿轮内孔三槽的加工方法,现主要是须对齿,保证角度±30′.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图纸见附件中.

网友:
利用工装线切割,一次多装几件。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前期已经做过了,1因是斜齿,所以只能一次加工一件,2\成本太高,且慢,不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
工艺能不能改为先加工槽,再加工斜齿?

网友:
以内孔及槽为基准加工齿.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以上各位说的我都考虑过,先加工槽,拉刀倒是没问题,但在加工齿时,一、第一件往往要报废,因为你找不准与齿顶中心线的角度,并且最多只能加工三件,因为需错开角度;二、串刀后,角度会发生变化,这点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可以用百分表进行打表串刀,就是因为此件太小,所以厂家给的很便宜,所以我想看大家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开模冲试试……嗯,20CRMO的好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