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铣刀铣平面为什么会产生两种刀纹?

楼主(2007-10-18):
用盘铣刀铣平面时 当刀具全部接触工件时 会产生两种刀纹 为什么?怎么处理?

网友:
刀纹 ????
说清楚点,
还有是普通机床还是数控的?

网友:
是你的主轴和台面的垂直度有问题
入刀和出刀不一样
刀头有损坏的
转速不够
吃刀量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普通6232万能铣床

网友:
还有就是刀头高度有偏差

网友:
两种刀纹是指两种方向的刀纹相互交叉,形成网格状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把主轴偏摆一个小角度就能解决,当然平面都会受到一定影响,其实网格状刀纹说明主轴和导轨的垂直度很好,如果对粗糙度没有影响的话,完全没关系的阿

网友:
面铣刀不能机床平台完全垂直的,否则影响刀具寿命,光度也差,只要刀盘比较大平面度到不用多考虑。

网友:
你们这么做过吗

飞刀盘在工作时前端吃刀,会产生向上和向后的反作用力
刀纹产生
所以要加一便高速光刀
什么摆角度,没道理,那样你怎么做面都凹心

真要命
你到说说摆多少度

乱说

网友(点评):
的确是要摆一个角度

网友:
普通6232万能铣床0.3度可对不出来
0.5吧

网友: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用百分表调角度。看看表针偏转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我匐了
哎,白搞了10多年机加工

这么干看来得死几个师傅

楼主:
回6楼 要是改变主轴的垂直度 ,工件 的平面度怎么保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就是这么搞的,呵呵。情况就如9楼网友所说的那样,但是实际偏摆的角度要小得多。
    我都说了,平面度肯定会受影响,平面是中凹的,但凹陷的深度只要不超过所要求的平面度就是允许的。
    那么如何尽量减小平面度误差呢?有两条措施:1、尽量较小主轴偏摆的角度。2、尽量选择比较大的刀盘,一般情况,如果工件较小,可以一刀加工,那么选择刀盘直径约为工件宽度的两倍,如果加工面积太大,需要多次横向进给分刀加工,则横向进给的步距不超过刀盘直径的一半。具体原理我将在下一贴详细分析。
    如何偏摆那么微小的角度呢,实际上我们不是按角度来偏摆的,是按斜度来偏摆,根据正弦原理来摆动微小角度,将百分表固定在机床主轴上,测头偏离主轴中心一定距离,并对准工作台,然后将主轴旋转一周,根据旋转的直径和表针的示值差就可以知道主轴对工作台的垂直度。一般我们偏摆的斜度是0.03/500mm,如果机床刚性不好,加工是“让刀”比较厉害的话,偏摆的斜度还要大一点,当然偏摆的方向要根据加工的方向来定。

网友C:
你这样测量主轴偏摆的方法容易将平台的平面度误算入偏摆量中,还是将表吸到工作台上,工作台走一段距离来测量刀盘或主轴端面的差值更好一些。

网友:
现在来分析一下加工的平面度问题

我们知道,主轴倾斜会造成铣出来的平面下凹,那么这个下凹的曲面轮廓是什么呢,理论上来说是一个椭圆直纹面,椭圆的长短轴在哪里呢?现在我们顺着进给的方向看过去,刀尖的运动轨迹在正前面的投影就是一个椭圆。长轴就是刀盘的直径,短轴就是刀盘刀尖相对于水平方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我们假设所用的刀盘直径是300mm,偏摆的斜度是0.02/300,那么刀尖的运动轨迹是一个长轴为300,短轴为0.02的一个非常扁的椭圆,那么我们加工的平面的平面度是不是就是0.02mm了呢?非也非也,我在上贴说过,选择的铣刀直径一般是所加工平面宽度的两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加工完后得到的椭圆直纹面只是椭圆的一部分,也就是在长轴方向上取中间段150mm宽度,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作图法得到平面的凹陷深度,也就是理论上铣出来的平面度,大家可以用autocad画画看,到底平面度是多少。根据我的经验,实际加工的平面中间凹陷一般都小于0.01,我想这对于大多数的工件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支持枯滕的说法,一般不会出现因为主轴倾斜造成的平面度不合格问题,其实平面度不合格更需要关注的是加工机床的刚性和被加工零件的夹紧变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测量主轴偏摆的方法容易将平台的平面度误算入偏摆量中,还是将表吸到工作台上,工作台走一段距离来测量刀盘或主轴端面的差值更好一些。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工作台的误差一般都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
网格状刀纹说明主轴和导轨的垂直度很好,你有什么问题?

网友:
同意三楼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经常遇到,主要问题是立铣头立轴与工作台垂直度太好,遇到这类问题我是这样处理的;1校正立铣头时打表,表座吸到立轴上,表打在作台上,转动主轴,使主轴偏差2-4丝,开始切削部位低,这样切削出的平面就不会有拖刀痕,平面度也在1丝以内.2选择合理的切削参数.3对不同的材料要选择好相应的刀片.

网友(2008-06-26):
好友

看一看其它刀具.如美国的"切削王"MasterCut.

网友:
正常刀纹啊!有什么不对的?铣平面时顺铣逆铣同时进行,所以行程网状纹络,这是比较理想的纹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讲的太好了。。。。。
佩服。。。。。。。。

网友(2010-08-31):
舒舒服服的坐个沙发 ,

网友:
你们这么做过吗

飞刀盘在工作时前端吃刀,会产生向上和向后的反作用力
刀纹产生
所以要加一便高速光刀 ...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有两道纹说明你的盘刀和工作台垂直,它不影响粗糙度的,不能瞎调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讲的太好了。。。。。
bbs.cmiw.cn佩服。。。。。。。。

网友:
实际经验实际经验

网友(2010-11-19):
以前开镗铣床时,用直角头出现过这个现问题

网友:
俺耍工具磨,为保证平面度,特意调出交叉纹,没有交叉纹不停手,铣刀加工也一样的吧?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拖刀,飞刀打过去,工件表面会产生(状刀痕,由于主轴与工作台垂直,刀的尾端又与工件发生接触,产生)状刀痕。
一种解决方法是,打低进给速度,提高主轴转速,使刀前端产生的(状痕迹间间隙更小,后刀跟过来的痕迹就不那么明显。
第二种解决方法是如9楼所说。机头扳角度,但铣出来的都是中间低两边高的凹面。一般加工尺寸精度不高的工件允许这么做。如果加工精度高,又要保证尺寸,建议留一定余量,上磨床。

还有一种情况,检查一下是否有粘刀的情况发生。用毛刷蘸点煤油涂在未加工表面上,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网格状刀纹说明主轴和导轨的垂直度很好。

网友:
铣头主轴轴承要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