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设定图形界限

楼主(2007-10-18):
CAD用格式——图形界限设定(420,297)之后,画图的时候怎么画的直线还是大于420MM呢?请各位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据我的那点水平来看,CAD好象没有楼主要求的这个功能吧.一般设定图形界限后,还是可以绘出超出设置的页面.

楼主:
请问不设定图形界限,那怎么控制中心线点划线的比例,有的时候感觉中心线的点比较大

网友:
中心线点划线的比例只有依图形的比例进行调整了,主要是由于不是采用了矢量线,国产的有些软件有采用了矢量线就不用调比例了(如早期的CAXA,新的版本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