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设定图形界限

楼主(2007-10-18):
cad中的图形界限怎么设定,通过格式——图形界限设定(420,297)。怎么画的直线还能大于420MM呢,请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你设定的图形界限时,要把它设定为on才行。

楼主:
他本来就默认ON啊,请问具体操作步骤如何,不胜感激!

网友:
点击格式-图形界限,有on和off ,输入on 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
cad图形界限的设定

在命令栏中输入命令LIMITS回车
再按照默认的输入数据就可以设定你(420,297)的图形界限了
试试看

楼主:
各位大侠说的我都了解,但是这样设好的图形界限中中心线的点和线的比例跟没有设定图形界限时没有区别啊,画直线还是超出图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