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中硬度写法的问题

楼主(2007-10-18):
在工作中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在图纸上给调质处理的零件标硬度为HRC28-32,但是标准化工程师非要我改成28-33HRC,说是HRC要放在后面,就象说多少度一样。但是我查了很到手册和资料,对于HRC放在数字前面还是后面并没有明确规定,有的手册上是数字在前面,有的是HRC在前面。另外,硬度范围要写成28-33,而不是28-32,我看很多热处理的书上一般都些28-32,我也习惯这样写。这事搞的我很烦恼。很多图纸都要因为这个原因重新打印。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个人意见
28-33HRC还是HRC28-33,没有明确规定,听标准化工程师的,这是规矩。
很多图纸都要因为这个原因重新打印??用钢笔去改掉,并签上大名,节省图纸.电子文档要改的。

硬度范围要写成28-33,而不是28-32??硬度范围要定的合理,这是你的权力。他管的太多了,没道理的。

网友:
28-33,是否是标准化工程师考虑到本厂的热处理习惯和设备性能而定的,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

网友:
HRC应该写在前面
其一:因为HRC是硬度的名称,不是单位
写在后面会混淆为单位,
其二这也是有标准可依
这个大伙可以查一下,
对于28-32,还是28-33这个应该结合你们本公司的实际来定

以上是本人的观点,尽供参考

网友:
放下说的不对,HRC就是单位。

网友:
给大家一个权威的回答:HRC放在后面。

网友:
放在后面的权威从哪里来啊?
有什么依据啊?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得不到正确的答案的!

网友:
在国内图纸,习惯做法是放在前面,但也看到过HRC在后面的,我个人感觉,这和习惯做法有好大的关系。。。

楼主:
的确是习惯问题。对于很多大国有企业来说,常见的写法是HRC放在前面。我查过《机械设计师手册》还有《重型机械工艺手册》都是在前面。有热处理方面的标准是写在后面。我想既然放前面已经广为所用,那么,虽然标准是写在后面,但不会有什么权威性了。毕竟不是什么非对即错的概念。

网友:
国家标准里面如果没有明确规定!
手册的应该是标准的吧!
再有要遵守企业标准,入乡随俗!
要不然还有什么是标准呢?

网友:
小问题,习惯而已!
不过定范围应该是设计师的事。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给我们这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带课,科目是金属工艺学,里面就有关于热处理这方面的内容。教材里就是把HRC、HB标在后面了。可能是新规定。

网友:
硬度的标准写法应该是28~32HRC.你可以查看有关国际通用标准,如ASTM E18等.至于28~32HRC还是28~33HRC,我个人的看法是可能与你们公司的实际操作习惯有关.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标准化办公室,也要求HRC要写在数字后面

网友:
确定是新标准,只是标准号我不记得了。旧标准是写在前面,新标准是写在后面,明确HRC是一个洛氏单位。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研究所的同事们都讨论过,按照最新的标准,HRC与HV、HB等都属于硬度单位,应该写在数字后面,所以15楼的大刀写法是很准确的

网友:
有时间看一下GB/T8555-1996

网友:
可以看一下ISO 6506-1:2005(E)硬度实验方法,里面有相关硬度的写法模式.

网友(2007-11-18):
按鄙人愚见,写前写后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写在前面代表硬度类别,写在后面就是单位,我见到的美国康明斯的图纸都标在后面

网友:
真的只是个习惯问题了,至于国标还是外标,要看具体应用

网友A:
有没有热处理后硬度的一个分级,如28-32,33-37,38-45等等。这个值是随便定的吗????

网友:
对于28-32,还是28-33这个应该结合你们本公司的实际来定?
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7-12-19):
新标准HRC应是放在后面,但我想不起是在哪看到的了,拿不出佐证

网友:
我是刚刚学的..很好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热处理后硬度的一个分级,如28-32,33-37,38-45等等。这个值是随便定的吗????
好像有两条,第一是设计时产品功能的要求,第二是热处理工序可以控制的偏差有关。实际上第二条更重要了,因为第一条很多人都不去找依据只是沿袭别人的标注(传统陋习之一)

网友(2008-01-18):
回复 网友B:

所有的硬度符号都放在后面,因为放符号后面的数字还有其他的意思了,特别对布什硬度,铁和有色金属有差别的,比如120HBS10/1000/30:表示用直径10mm硬质合金钢球在1000kgf(9.807kN)试验力作用下,保持30s(秒)测得的布氏硬度值为120N/ mm2(MPa)。这里顺便重点指出,kg 必须小写,kN 中“k”必须小写,而“N”必须大写。这些国际上都有明文规定的!MPa必须这样写!

网友:
HRC并不是单位,只是试验方法。HRC28~32当然不妥,不符合规则,如果只有一个固定值28,我认为写成HRC28是可以的,如果是28~32,我会写成:“HRC:28~32,或28~32HRC”!

网友:
在SAE的航空材料规范里标准号为:AMS 2759/7A渗碳钢热处理看见的相关描述如下:The microhardness conversion for 58 HRC shall be 690 HK500 or 653 HV500 and for 60 HRC shall be 732 HK500 or 697 HV500. 意思是:58 HRC转换为显微硬度应为690 HK500或者653 HV500,而60 HRC的转换结果应为732 HK500或者697 HV500。这个标准是1991年10月发布,2001年10月修订,2006年2月重审的,还是当前执行的国际常用标准吧。
从上面的描述来看,硬度符号前面的数值应该是测量得到的数值,而硬度符号后面的数值是和测量技术条件相关的参数。其中,测量数值和硬度符号之间加一空格,而硬度符号和测量参数中间不加空格。
考虑到英文的书写习惯是单词之间加空格的,而中文没有。所以我们关于硬度的写法是不是应该是28~32HRC?

网友:
(转载)
硬度(HRC)-是材料抵抗外物刺入的一种能力。
试验钢铁硬度的最普通方法是用锉刀在工件边缘上锉擦,由其表面所呈现的擦痕深浅以判定其硬度的高低。这种方法称为锉试法这种方法不太科学。
用硬度试验器来试验极为准确,是现代试验硬度常用的方法。
最常用的试验法有洛氏硬度试验洛氏硬度试验机利用钻石冲入金属的深度来测定金属的硬度,冲入深度愈大,硬度愈小。
洛氏硬度(Rockwellhardness),这是由洛克威尔(S.P.Rockwell)在1921年提出来的,是使用洛氏硬度计所测定的金属材料的硬度值。该值没有单位,只用代号“HR”表示,其测量方法是,在规定的外加载荷下,将钢球或金刚石压头垂直压入待试材料的表面,产生凹痕,根据载荷解除后的凹痕深度,利用洛氏硬度计算公式HR=(K-H)/C便可以计算出洛氏硬度。洛氏硬度值显示在硬度计的表盘上,可以直接读取。上述公式中,K为常数,金刚石压头时K=0.2MM,淬火钢球压头时K=0.26MM;H为主载菏解除后试件的压痕深度;C也为常数,一般情况下C=0.002MM。由此可以看出,压痕越浅,HR值越大,材料硬度越高。一般用 HRA、HRB、HRC来表示材料的硬度,其中HRA表示试验载荷588.4N(60KG-F)使用顶角为120度的金刚石圆锥压头试压;HRB表示试验载荷980.7N(100KG-F)使用直径1.59MM的淬火钢球试压;HRC表示试验载荷1471.1N(150KG-F)使用顶角为120度的金刚石圆锥头试压。对于硬度较高的制刀材料,制刀界通用HRC来表示刀锋硬度,比如HRC60,即代表在试验载荷为1471.1N、使用顶角为120度的金刚石圆锥压头时,被试材料的压痕深度为0.08MM。
钻石冲入金属的深度,可从指针指出正确的数字,该数字称为洛氏硬度数。
通常一把好刀的刀刃硬度应在落克威尔硬度50HRC以上,60HRC以下。
简而言之,硬度越高,抗磨损能力越高,但脆性也约大。硬度最高不超过60HRC。

网友:
谢谢30楼!
长知识啊!

网友(2008-08-30):
HRC是单位,应该写在后面,而且标准的写法是28HRC~33HRC,范围一般是5个HRC。

网友(2023-12-20):
机械标准有这个规定,HRC在数值后面,详细可以查看JB/T 8555-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