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实际工作中使用CATIA?

楼主(2007-10-18):
有些实际问题不知怎样解决,求助!!!

网友:
我在用,不过只用了一部份模块。你还是说点具体的问题,看能否帮得上忙。

网友:
我毕设就搞catia,建模和数控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CATIA中齿轮怎么画?
螺纹孔是怎么做的?是靠打孔吗?那个做完之后只有螺纹属性,但是外观上没有螺纹

网友:
我没做过齿轮。我做螺纹孔的做法与你的一样,三维上是看不到螺纹,转到二维图上就有螺纹线了。

网友(2007-11-26):
CATIA的螺纹在三维图上是不显示的

网友(2008-03-03):
是啊这是基本的齿轮因该在part中画吧,个人意见

网友:
汽车行业 好像用的多,我现在就是用CATIA

网友:
做齿轮需要先建立一个数据库 吧齿轮参数关系全建好,可以直接生成齿廓曲线 拉伸就可以了

我有本书上有教程 可惜我这里没有扫描机 传不上来

网友:
catia到底有什么用处;不理解;请告知

网友:
CATIA用处很多,在处理零件图和装配图的关系上比其他软件要好些
并且它有很多模块,可以做到零件的分析及其和数控机床联机
是集CAD CAM CAPP与一体的软件
本人工作中就用的它,感觉还是不错的,只是价格要贵些。

网友(2008-04-10):
我也在用
不过只是一个模块!

网友(2008-08-25):
我用 螺纹pro/e能显示 但catia没有的 因为如果显示螺纹细节的话会占用很多的电脑资源 会卡的 出2d图的时候能有的

网友:
关于齿轮的画法 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用CAXA里的齿轮插件生成 你所需要的齿轮 因为生成的齿轮是块 所以要打散它 保存成DWG格式 倒入CATIA拉伸即可

网友(2008-10-10):
我用呢,坐汽车很方便,其实原本是做飞机~~

网友(2008-11-11):
三维图是不显示螺纹的

网友(2011-01-09):
汽车行业的大多用这个吧。。。。。。。、

网友(2011-02-12):
我在用,不过数控加工模块用得多一点。

网友:
目前我从事的是汽车弹簧设计生产的工作,使用的是CATIA和UGS软件,但应用的不是很多,你说的我在PRO/E里面做过,但是在CATIA中还没有使用过呢!还得努力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