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关系式的教程---求助

楼主(2007-10-19):
请问有认有PRO.E的关系式的教程啊,
怎能么写,格式,及关系的使用

网友:
不知是否可是你要的?

pro/e关系式、函数的相关说明数据
关系中使用的函数
数学函数
下列运算符可用于关系(包括等式和条件语句)中。
关系中也可以包括下列数学函数:
cos () 余弦
tan () 正切
sin () 正弦
sqrt () 平方根
asin () 反正弦
acos () 反余弦
atan () 反正切
sinh () 双曲线正弦
cosh () 双曲线余弦
tanh ()双曲线正切
注释:所有三角函数都使用单位度。
log() 以10为底的对数
ln() 自然对数
exp() e的幂
abs() 绝对值
ceil()不小于其值的最小整数
floor() 不超过其值的最大整数
可以给函数ceil和floor加一个可选的自变量,用它指定要圆整的小数位数。
带有圆整参数的这些函数的语法是:
ceil(parameter_name或number, number_of_dec_places)
floor (parameter_name 或 number, number_of_dec_places)
其中number_of_dec_places是可选值:
•可以被表示为一个数或一个使用者自定义参数。如果该参数值是一个实数,则被截尾成为一个整数。
•它的最大值是8。如果超过8,则不会舍入要舍入的数(第一个自变量),并使用其初值。
•如果不指定它,则功能同前期版本一样。
使用不指定小数部分位数的ceil和floor函数,其举例如下:
ceil (10.2) 值为11
floor (10.2) 值为 10
使用指定小数部分位数的ceil和floor函数,其举例如下:
ceil (10.255, 2) 等于10.26
ceil (10.255, 0) 等于11 [ 与ceil (10.255)相同 ]
floor (10.255, 1) 等于10.2
floor (10.255, 2) 等于10.25
曲线表计算
曲线表计算使使用者能用曲线表特征,通过关系来驱动尺寸。尺寸可以是草绘器、零件或组件尺寸。格式如下:
evalgraph("graph_name", x)
,其中graph_name是曲线表的名称,x是沿曲线表x-轴的值,返回y值。
对于混合特征,可以指定轨线参数trajpar作为该函数的第二个自变量。
注释:曲线表特征通常是用于计算x-轴上所定义范围内x值对应的y值。当超出范围时,y值是通过外推的方法来计算的。对于小于初始值的x值,系统通过从初始点延长切线的方法计算外推值。同样,对于大于终点值的x值,系统通过将切线从终点往外延伸计算外推值。
复合曲线轨道函数
在关系中可以使用复合曲线的轨道参数trajpar_of_pnt。
下列函数返回一个0.0和1.0之间的值:
trajpar_of_pnt("trajname", "pointname")
其中trajname是复合曲线名,pointname是基准点名。
轨线是一个沿复合曲线的参数,在它上面垂直于曲线切线的平面通过基准点。因此,基准点不必位于曲线上;在曲线上距基准点最近的点上计算该参数值。
如果复合曲线被用作多轨道扫瞄的骨架,则trajpar_of_pnt与trajpar或1.0 - trajpar一致(取决于为混合特征选择的起点)。
关于关系 关系(也被称为参数关系)是使用者自定义的符号尺寸和参数之间的等式。关系捕获特征之间、参数之间或组件组件之间的设计关系,因此,允许使用者来控制对模型修改的影响作用。
关系是捕获设计知识和意图的一种方式。和参数一样,它们用于驱动模型 - 改变关系也就改变了模型。
关系可用于控制模型修改的影响作用、定义零件和组件中的尺寸值、为设计条件担当约束(例如,指定与零件的边相关的孔的位置)。
它们用在设计过程中来描述模型或组件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关系可以是简单值(例如,d1=4)或复杂的条件分支语句。
关系类型
有两种类型的关系:
•等式 - 使等式左边的一个参数等于右边的表达式。这种关系用于给尺寸和参数赋值。例如:
简单的赋值:d1 = 4.75
复杂的赋值:d5 = d2*(SQRT(d7/3.0+d4))
•比较 - 比较左边的表达式和右边的表达式。这种关系通常用于作为一个约束或用于逻辑分支的条件语句中。例如:
作为约束:(d1 + d2) > (d3 + 2.5)
在条件语句中;IF (d1 + 2.5) >= d7
增加关系
可以把关系增加到:
•特征的截面(在草绘模式中,如果最初通过选择“草绘器”>“关系”>“增加”来创建截面)。
•特征(在零件或组件模式下)。
•零件(在零件或组件模式下)。
•组件(在组件模式下)。
当第一次选择关系菜单时,预设为查看或改变当前模型(例如,零件模式下的一个零件)中的关系。
要获得对关系的访问,从“部件”或“组件”菜单中选择“关系”,然后从“模型关系”菜单中选择下列命令之一:
•组件关系 - 使用组件中的关系。如果组件包含一个或多个子组件,“组件关系”菜单出现并带有下列命令:
─当前 - 缺省时是顶层组件。
─名称 - 键入组件名。
•骨架关系 - 使用组件中骨架模型的关系(只对组件适用)。
•零件关系 - 使用零件中的关系。
•特征关系 - 使用特征特有的关系。如果特征有一个截面,那么使用者就可选择:获得对截面(草绘器)中截面(草绘器)中关系的访问,或者获得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特征中的关系的访问。
•数组关系 - 使用数组所特有的关系。
注释:
─如果试图将截面之外的关系指派给已经由截面关系驱动的参数,则系统再生模型时给出错误信息。试图将关系指派给已经由截面之外关系驱动的参数时也同样。删除关系之一并重新生成。
─如果组件试图给已经由零件或子组件关系驱动的尺寸变量指派值时,出现两个错误信息。删除关系之一并重新生成。
─修改模型的单位元可使关系无效,因为它们没有随该模型缩放。有关修改单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公制和非公制度量单位”帮助主题。
关系中使用参数符号
在关系中使用四种类型的参数符号:
•尺寸符号 - 支持下列尺寸符号类型:
─d# - 零件或组件模式下的尺寸。
─d#:# - 组件模式下的尺寸。组件或组件的进程标识添加为后缀。
─rd# - 零件或顶层组件中的参考尺寸。
─rd#:# - 组件模式中的参考尺寸(组件或组件的进程标识添加为后缀)。
─rsd# - 草绘器中(截面)的参考尺寸。
─kd# - 在草绘(截面)中的已知尺寸(在父零件或组件中)。
•公差 - 这些是与公差格式相关连的参数。当尺寸由数字的转向符号的时侯出项这些符号。
─tpm# - 加减对称格式中的公差;#是尺寸数。
─tp# - 加减格式中的正公差;#是尺寸数。
─tm# - 加减格式中的负公差;#是尺寸数。
•实例数 - 这些是整数参数,是数组方向上的实例个数。
─p# - 其中#是实例的个数。
注释:如果将实例数改变为一个非整数值,Pro/ENGINEER将截去其小数部分。例如,2.90将变为2。
•使用者参数 - 这些可以是由增加参数或关系所定义的参数。
例如:
Volume = d0*d1*d2
Vendor = "Stockton Corp."
注释:
─使用者参数名必须以字母开头(如果它们要用于关系的话)。
─不能使用d#、kd#、rd#、tm#、tp#、或tpm#作为使用者参数名,因为它们是由尺寸保留使用的。
─使用者参数名不能包含非字母数字字符,诸如!、@、#、$。
下列参数是由系统保留使用的:
PI(几何常数)
值 = 3.14159
(不能改变该值。)
G(引力常数)
缺省值 = 9.8米/秒2
(C1、C2、C3和C4是缺省值,分别等于1.0、2.0、3.0和4.0。)
可以使用“关系”菜单中的“增加”命令改变这些系统参数。这些改变的值应用于当前工作区的所有模型。

网友:
关系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写的,看应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