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各种模块排列对扫描时间有没有的影响?

楼主(2007-10-19):
三菱PLC的DI、DO、AI、AO、通讯模块在基板上的排列顺序对运行时间有没有影响?谢谢指教!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没有好好的考虑过,因为PLC的项目还没有严格到NS极的~~~

不过,我想他们的排列顺序对95%以上的项目不会有运行时间的考虑!

不知道LZ想知道这个做什么啊?

网友:
排列对运行时间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记.但程序的大小对扫描时间有影响.为了扫描顺利,一般将特殊模块(除了I/O,CPU和电源以外的模块)放置在CPU模块之后,然后再放置I/O模块.
主要原因是:
1.便于特殊功能模块计算分配点
2.扫描快速,便于维护(特殊模块一般很少有问题)
3.I/O模块更换或追加方便.

楼主:

谢谢“鬼狼”的指教,本人第一次接触大型的PLC系统,有很多问题需要了解和处理,有机会能否再深入探讨?QQ:6798879 谢谢!
TO 随风而去:本人接触三菱Q系列的PLC系统,刚刚上手,所以很多问题需要了解和处理,对三菱Q系列了解的不够详细,将来自己也要设计,学习过程中!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5169

看看这个你有用没有,如果缺什么三菱的资料,请短信告知,我这里基本都有,我发给你,
因为太多,不可能一下子都发到论坛上来.

楼主:

非常感谢“鬼狼”的无私帮助!

网友:
呵呵~~~

以前也做过两个Q系列的项目,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交流交流的~~~~

楼主:

谢谢“随风而去”,有问题肯定会请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