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E 快捷键

楼主(2007-10-19):
求PROE 快捷键:有的没有哇。。。共享下,学习学习!

网友:
自己设置喜欢的就行了

网友:
目前介绍快捷键的我看不怎么多,许多人以为PROE里面自带了快捷键,那是错的,其实PROE有个比较人性化的地方就在快捷键的设置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随意更改你的快捷键,下面教你怎么利用.
点工具---映射键----新建-----键序列(就是你要设置的快捷键)---名称(就是你要对快捷键做的说明比如拉伸或者旋转,输入汉字是可以的)--说明(可以不填)----点下面的录制---做你要让快捷键代替的操作过程,比如你想用A键来代替拉伸,你就点录制后操作你正常的拉伸过程,等达到你需要的位置的时候点停止,A键就能代替了,最后保存.
有的人说保存后再启动就没法进快捷键了,其实可以的,你点工具----选项-------打开你设置的快捷键就可以了
最后说一下注意的事项,你设置的快捷键有的是字母组合,这就要注意了比如你设置了一个组合是GH那你就不能再单独设置G键为快捷键了下面是我根据个人习惯设置的,考虑到键盘操作和便于记忆(用的是操作命令的拼音字母)供大家参考:
零件---------1
组件---------2
绘图---------3
新建层-------c
草绘---------ch
编辑定义-----e
边界混合------gb
倒角----------gd
倒圆角-------gy
筋------------gj
可变剖面扫描--gk
拉伸----------gs
旋转----------gx
镜向-----------j
孔------------k
退出----------q
特征操作--------t
完成------------w
移动旋转--------x
隐藏-----------y
g键是因为在键盘的中央可以很方便的跟其他键组合

网友(2017-10-09):
自己设置,用2个字母组合,我感觉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