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以做的最软的铁丝,能软到什么程度,哪有卖?

楼主(2007-10-19):
各位专家,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很小的金属件,想用铁丝压制成型,但我试了市场上的普通铁丝,但是硬度太高,不易成型,我想请教材料高手,是否有人知道目前可以制作的铁丝,能做到多软,有哪些厂家可以制作,粗细在5~8mm,如果可行,用量在每月50吨左右,希望高手和专家们帮忙解决,有信息也可给我邮件,QQ留言,如有机会也可合作。小生谢过先!

网友:
5~8mm这还是铁丝吗,可以叫型材了,什么产品?必须用铁材吗?铝材行不行?产品形状是什么?是否可告知?
既然让我们帮着分析,也得让我们知道一点细节,连产品的大概都不知道,无法帮助.
每月用量50吨也不是小数了,肯定是批量生产.那采用的是什么加工手段最好也说一下.

楼主:
谢谢鬼狼;
不管它是丝还是型材,需要差不多这样的规格,倒是不一定要用铁材,只要便宜就好,铝材太贵,不太适合,至于产品的形状不太好描述,是个异型的,只要能在材料上帮我解决就OK了,生产是预计的,要看材料是否适用,加工的手段是冷加工成型

楼主:
有知道的么?帮帮忙啊,

网友:
使用铅丝如何?
一般的冷轧(拔)铁丝都有加工硬化

楼主:
我就想用铁丝代替铅丝的,回到老路了

楼主:
专家们,帮忙啊!我等得着急啊!

网友:
大家不知道用途,怎样去找???!!!

网友:
纯铁应该可以吧,日本牌号叫什么SUY的啊,厂家国内的炼钢厂都可以做,宝钢\武钢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