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吸水变形的防治---请教

楼主(2007-10-19):
一件薄的盘形元件,材料是PA6,每到潮湿的季节会发生形变,很是头疼.请高手指点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有没有其他的塑料可替代?
谢。

网友(2008-03-05):
ERTACETAL,ERTALYTE

如果耐磨性要求一般的话,可以使用Quadrant的ERTACETAL产品
如果既要耐磨又要防水的话,可以使用Quadrant的ERTALYTE产品

网友:
加厚行不?关键是你的产品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