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圆度误差的产生原因及对策---讨论

楼主(2007-10-19):
多种机械加工方法在加工圆形零件(内、外圆)是经常会由于工艺及设备的特点产生各种圆度误差,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实例介绍一下(比如镗孔、磨等常见的工艺过程),互相交流。欢迎两种跟贴:第一是提出问题的,第二是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加工母机的圆度精度.

网友:
圆柱度跟机床主轴的1)轴承调的松紧
2)轴承环或装轴承环的配合孔有椭圆度误差
3)镗杆与导向套之间间隙过大有关系

网友:
薄壁零件(壁厚/直径 < 0.05)加工尤其困难,  车削时做一个外圆模.

网友(2007-12-29):
机床主轴精度和工件装夹;

网友:
补充:1.工件应力变形  2,刀具变形

网友:
圆度误差——失圆现象产生原因

产生圆度误差的根本原因有两个:
1、加工设备精度的原因:轴向和径向跳动过大(超过0.006);
2、工装夹具设计不合理:a、工装动平衡不达标;b、加紧方式不好,径向加紧力过大;

网友:
切削热引起的变形也不能忽视.

楼主(2010-08-13):
挖坟
最近遇到一个用户,他们的零件靠两个顶尖孔作基准磨削,一个是大概25左右的标准60°顶尖孔,另一头是大概45左右的圆弧顶尖孔(与顶尖接触的是圆弧),磨床是普通硬质合金顶尖。零件圆度不好,无规律。 请有兴趣的社友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纯技术讨论,可以附带一些娱乐不要互相人身攻击,攻击我没问题

网友:
我们用国产机铣圆柱,圆度至少0.04
用台湾机也差不多,
日本机是0.02以内。
问题主要在工作台的丝杆间隙

网友:
工件原有应力(如铸造内应力,锻件热处理应力)对圆度的影响同样相当大。

网友:
“最近遇到一个用户,他们的零件靠两个顶尖孔作基准磨削,一个是大概25左右的标准60°顶尖孔,另一头是大概45左右的圆弧顶尖孔(与顶尖接触的是圆弧),磨床是普通硬质合金顶尖。零件圆度不好,无规律。 请有兴趣的社友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g
个人看法:1、主要因圆弧顶针孔与顶尖的配合问题:
          2、两顶尖孔本身的同心度相差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材料?热处理?精度要求多少?多长的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材料?40Cr热处理43-48,工艺不清楚?精度要求多少?图纸上没有要求,日本同类产品用我的检具测量转一周极值差0.3,国产的差2-4之间,也有好的不到1的;多长的零件?总长120,被加工面有一定的锥度,靠近小端
大概70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零件的直径多大?

楼主:
30-45不等

网友:
提几个建议:1.检测下两个顶针的轴向和径向间隙,夹紧后可以测量一下跳动。
            2.看下机床主轴的轴承有没有磨损或者损坏
            3.对零件一周的硬度检测下,看是否出现严重的硬度不均匀
            4.看下顶针的压力和行程,有没有在合适的范围
            5.如果是数控磨床在最后结束时候不要马上退开,停留下
            6.看看切屑液喷射的位置对不对,看看浓度值
            7.看下表面粗糙度,有没有规则或者不应该出现的纹路
补充一点:还需要看看机床的四个脚有没有松动导致机床的振动

网友:
这个零件磨削变形了,根据你说的信息,你这个应该属于薄套类的零件,磨削装卡的问题,属于装卡应力的回弹。
材料的软硬不均,这个问题啊我考虑了,磨削对于软硬的兼容性很好,几乎出现这个概率很小,

楼主:
我自己只能确定问题肯定出在顶尖孔和顶尖上,尤其是顶尖孔。至于怎么解决我没有想好。我只是做检具,看到用户出现这样的问题自己替人家瞎操心 ,人家还认为自己的产品在同行中算好的。我之所以把他看做问题,是因为前面说过的,同样标准的日本产品在我的检具上转一周极差只有0.3,用户的产品如果在1以内是我可以接受的(当然我不是人家用户,说了不算)。相信日本人也是同样的顶尖孔,结果差异大好奇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你说的东西不是套类的零件?还有,零件的内孔需要磨削不?我看了你的条件,怎么内孔也需要磨。如果内孔需要磨问题就出现了。难道你们检测零件用的是活顶尖?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扬天老兄:
    是不是你的检具有故障啊?怎么你的检具和日本人关系这么好?和国人反而。。。
    注意:纯技术讨论,不许人身攻击。呵呵。

楼主:
回复  扬天测量

    难道你说的东西不是套类的零件?还有,零件的内孔需要磨削不?我看了你的条件,怎 ...
引用 网友B:

这个怪我没有说清楚,不能算套类零件,我有点误导大家。总长120,左边(小头)有一定锥度的70长需要磨削,左边是普通顶尖孔,最右端是圆弧顶尖孔,底孔深度有限,不到30。由于要对用户保密,不方便上图。可以理解为左边70长为10°的圆锥,圆锥体圆度不好。

楼主:
回复  扬天测量

    扬天老兄:
    是不是你的检具有故障啊?怎么你的检具和日本人关系这么好?和国 ...
引用 网友C:

年兄好!
好歹我检具是自己做的,你们公司是外国人说了算的,你怎好意思说我
之所以怀疑用户圆弧顶尖孔和顶尖问题,一个是日本同标准的东西在我的检具上极差较小,另一个是用户用普通小顶尖孔干的类似零件在我的检具上极差也很小。兄弟向来帮理不帮亲,人不论好人鸟人,货不管国货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