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自然标注的尺寸不随缩放而改变---求助

楼主(2007-10-19):
CAD里面,缩放图型,有没有办法让自然标注的尺寸不随缩放而改变,不采用修改标注.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理解是不是把图缩放后,你标注的尺寸大小还是原来的大小,比如原来是5,图缩小后想标注还是5,对吗,那在标注样式里修改一下比例因子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很多做设备的厂家都采用改变图框的方法,因为图框是不用标尺寸的,图纸按1:1的比例画,图框调整到合适的尺寸,其他问题也就相应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支持上楼的说法!一般都是这样做的!这样比较好修改图形!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这样的。采用改变图框的方法。

网友:
简单,先炸开尺寸,在缩放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去缩放,画图1:1比较好,打印的时候只要选窗口打印就是你所框窗口的图形都打印在打印纸上了

网友:
总结楼上诸位发言,1.是炸开,2是修改尺寸,3.是修改图框大小,4.是修改比例因子,从CAD的标注方式来看,在CAD里似乎只有这几种方法,- ]# V7 I; U5 ~8 k3 |
或者看是否有类似于CAXA的其他版本的CAD,可以缩放而尺寸值不变。

网友:
刚才发现个方法,把尺寸等做成块,缩放后尺寸值是不变的,但字高变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觉得还是炸开尺寸的方法比较好,因为我说的情况一般多用在局部放大,

网友:
炸开??
我去试试
谢谢提供的方法

网友:
cad局部放大的正规做法:
1、模型空间1:1做图,且做出局部图,但要改变局部的dimscale值,如果你想在打印时局部图比主体放大n倍,那么在局部标注时的dimscale值与主体dimscale值之比为1/n。
2、转到图纸空间,局部图插入新视口,通过scale改变比值,实现放大的目的。
ok,这时的局部放大图的标注与主体标注的文字大小一样了。
关键要理解模型空间、图纸空间。
还不明白的话,我给大家做视频。

楼主:
有点复杂,但很想掌握.

网友:
局部放大就改标注线性比例,其余放大图框和字体什么的图按1:1画。按颜色打印。

网友:
3楼的方法比较支持,另外炸开标只要改下命令  DIMASO  为OFF就可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用炸开命令,你炸开了到后面编辑就比较麻烦了,还是用改变图框大小比较好

网友(2008-03-01):
我建议不要炸开~
像楼上说的很难再编辑了

网友:
PCCAD里面有局部放大的功能啊!! !图纸按1:1的画,然后拉个局部放大-编辑尺寸---高级--局部比例标注--就OK了,没有那么多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