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黑色阳极化后,有比较常规检验的方法吗?

楼主(2007-10-19):
鬼狼,老兄接招,呵呵
老兄,我点名向你提问不礼貌,先道歉了。
我的问题是:铝件黑色阳极化后,你有比较常规检验的方法吗?
我指的是,外协完成后,检验员怎样快速判断是不是合格?
我听同行的一个朋友讲,表面处理的厂家猫腻还是很多的。给我几点注意方向也行。谢谢

网友:
鬼狼我也来参观学习一下。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
1、膜厚是否达到要求,带个膜厚仪,
2、掉色,用有机溶剂浸泡(一般酒精),如果掉色要么是染的要么是少工艺。
你可以要求他做黑质阳极氧化,既有膜厚又不掉色,因为膜的本身就是黑的,怎么泡也掉不了色。

楼主:
首先谢谢你鬼狼。
我就是发现调色,不好肯定原因,现在明白了,它是经过染色的,不是我们要的黑色硬质阳极化对吧?
换句话说是偷工减料了。
再次谢谢,小企业检验工具和费用少,以此,我要求下面只要明显可判定产品不合格项就可以了,将来
一步步再完善了。手下人员经验太少了。我刚到这个单位几天就发现被下游厂家糊弄的够呛。

楼主:
有时候我不经意的用其它金属物轻划一下,就是一道白痕,我感觉就没有阳极化,或阳极化走了个过程。
该死的厂家

网友:
鬼狼 您是做表面处理这块的吗
上海有做这方面的吗  交流一下

网友:
也可以做硬度实验,找一快你们常用的铝材加工一个尖,然后用它去划处理后的工件,如果有划痕,证明硬度有问题,因为铝合金氧化后的硬度很大,用没氧化的一般是不会把氧化膜破坏的.可能会有一道白印,应该是被磨损的测试物,摸起来不应有凹痕,要么是平的,要么是突出来的.

另外,我不是专搞表面处理的,由于工作需要,我需要对表面处理的知识进行了解.我是干生产技术的,主要负责表面处理设备维护与购买,这就需要我对相关的工艺有一定的了解.

嘿嘿,要是严格说,我也是个二把刀,

楼主:
有一句老话。
寸有所短,尺有所长。
在假装一下斯文,
问道有先后,竖业有专攻。

网友:
这写知识对我也有利。
学习中。

网友:
谢谢鬼狼~~长见识了

网友(2008-02-01):
可以用正嗅丙丸洗一下,就看出来了,一般性况下会慢慢变成绿色的为染色氧化处理,阳极硬化黑处理,表面光较光亮不发乌,用手摸上去的感觉也不一样的,在天津这边一般只有军工企业才会有这种处理,小厂是没有的。

楼主(2008-03-12):
可以用正嗅丙丸洗一下,就看出来了,一般性况下会慢慢变成绿色的为染色氧化处理,阳极硬化黑处理,表面光较光亮不发乌,用手摸上去的感觉也不一样的,在天津这边一般只有军工企业才会有这种处理,小厂是没有的。

% {% K  d: i- G2 [+ S说的不错,赞同。我用丁酮或者酒精擦拭就基本分辨是不是硬质阳极化处理了。一般时候的确是采用染色阳极化的方式。在北京也是实力较大或者军工采用黑色应制阳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