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厂车间所用的表都有一个磁体座,原理---请教

楼主(2007-10-19):
好几次了遇到一些不是很机械的问题,但的确也是问题。
在工厂车间所用的表都有一个磁体座,来回的旋转就可以使之有磁还是没有磁,请教原理?

网友:
n那是百分表,测跳动的。机床上用来校准的。原理就不和你说了。

网友:
电磁吗?应该没有什么高深的吧,可能有电池,
对不对哦,感觉不对,有谁指正一下没

网友A:
没电池,
它是利用了磁通方向来实现的.

网友:
我拆开坏的看过没有电池,里面有个强磁铁,通过外面的扳手移动位置控制磁量的大小,具体为什么我也没弄明白,最后也就没能修好

网友:
将磁路进行通断来实现控制磁量的大小,。

网友B:
磁力表座的原理:磁力表座外壳为两块导磁体,中间用不导磁的铜板隔开。内部有一个可以旋转的磁体,此磁体沿直径方向为N、S极。当磁体旋转到中间位置,磁力线分别在两块导磁体中形成闭路时表座可以轻易取走;旋转90度后,NS极分别对着两块导磁体,此时从N极到导磁体到导轨到另一块导磁体到S极,形成磁力线闭合,可以牢牢的附着在导轨上。

游客

网友(2012-06-13):
学习了
原来这么简单:里头装了一个可以转动的环形磁铁?!
说得很详细的了!不会有不明白的了吧!

网友(2007-10-30):
谢谢7楼指教,我也想了好久,没有弄明白。

网友:
这个运用的很普遍啊,象磁座钻,起重永磁铁等等,我也不是很清楚原理,但是这个应该是相当成熟的技术

网友:
谢谢,学习一下,一直不是太明白,今天总算是知道了

网友:
厉害,学习了,谁想出来的,佩服

网友:
用百分表的时候也是看不懂其中的原理,
反正认为不是很难,其中没有电方面的东西,就是磁感线怎么弄。

网友:
就是分断和接通内部的磁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电池,
它是利用了磁通方向来实现的.

  说的好,其实原理很简单,也不要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磁力线被导磁体短路,磁铁两端失磁,就松开,旋转导磁体,磁力线开路恢复磁性,很简单的道理。

网友:
拆过,研究半天,hai

网友:
改我也去去拆开玩玩,,

网友(2007-12-08):
原来是这样啊又学习了

网友:
期待更加详细的资料,我在车间里看到很多钢板就是这种起重永磁铁吊的,所以应该是相当成熟的技术啊,比如我们厂里用的是岳阳一个厂生产的 起重永磁铁

网友:
磁生电,电生磁,导线切割磁导线

网友:
一接触就在想,也没机会拆个看看,今天终于明白了

网友C:
抽空画了张图,给大家解释一下磁力表座的原理。

磁力表座的结构很简单,内部是一个圆柱形的磁钢(现在有很多新的磁路结构设计,不一定是圆柱了,但是道理相同),外面是个金属的壳体。金属壳体是在两块碳钢的材料中间夹着一条铜或者铝。如图。

当吸附状态时,磁铁的N极和S极分别对着两边的碳钢,由于碳钢的磁阻小(空气磁阻大),磁力线会沿着碳钢的外壳分布。由于两边的碳钢被中间的铜条隔开,表座的吸附面接触其他导磁材料时,磁力线会在磁阻小的地方形成回路。形成回路的地方产生很大的吸力。

当表座打开时,磁铁旋转了90度。磁力线会抄近路,在表座内部形成回路,或者磁力线发散到空气中,形成不了足够的磁通密度,表座就与下面的碳钢脱开了。

类似原理的磁铁应用非常多。如磁力起重器。

我就是搞磁铁应用的。感兴趣的多交流。

游客

网友(2012-06-10):
学习了学习了~~总算明白了
哈哈,原理如此简单

网友(2007-12-30):
22#讲的很透彻,总算明白了!!!谢谢了哈!!

网友:
外星飞碟是不是也是这个原理啊?

网友:
总算明白了  隔行如隔山啊  用了这么久也拆过就是没弄明白
22楼 的 讲的透彻

网友:
我也见过一个用磁力的固定平台.现在基本知道点原理了.长见识的!

网友:
天水蓝我有问题想问你:
如果用不导磁材料把磁铁的一段包起来. 磁铁的磁力线是什么样的?
比如把S极包起来, N极还能和S形成回路吗? 或者N极就向外散射磁线?
我很想知道答案.希望回复!

网友:
用不导磁的材料包裹磁铁,或者磁铁的任意一个极,磁铁磁路不会有任何变化。

这个概念与电的通导正好相反。
用导磁材料,磁力线就会被约束在导磁材料内部;用不导磁材料,磁力线的分布则不受影响,是自由状态,与在空气中分布相同。

所以要磁铁的一头没有磁性,要用导磁材料包裹。
你所说的,我们叫屏蔽。要用导磁材料。常用的导磁材料 就是低碳钢。
不过,屏蔽一头后,剩下的一头也不是一个极,而是NS回路。一个极的磁铁是没有的
你所说的,我们叫屏蔽。要用导磁材料。常用的导磁材料 就是低碳钢。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把磁铁的一端屏蔽,另一端就是NS极??
如果用另一块磁铁的N极去靠近没屏蔽的一端,那他们是相互吸引还是排斥?

网友:
如果另外一端是N极,屏蔽后,中心就是N极,但外围是S极。不屏蔽的时候也是这样分布,但是磁力线的密度不一样。
如果你用另外一个N极凑上去,是排斥的。而且比不屏蔽的排斥力还大。

网友:
初中物理老师讲过,所有磁力线都是闭合的环路,无所谓起点终点,而不象电力线起于正电荷终于负电荷。另外,哲学课上讲的,单独的n级和s级是不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存的。

假设这样,找两个相同的磁铁,将其中一个磁铁的N极吸附上另一个磁铁的S极,S极吸附上另一个磁铁的N极,那么所有的磁力线都将被限制于该两个磁铁内部,对外就不显任何磁性,
或者直接用一个低炭钢件将一个磁铁两极连接起来,对外是否也不显任何磁性呢?

还有请问22楼,两边的碳钢也会被磁化,磁力表座就不一直都会有磁性吗?

网友D:
请问天水蓝,磁铁吸引铁(钢)块时是否是先把铁(钢)块磁化,让其也成为一个磁铁才能吸附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只有磁铁与磁铁之间才可能产生力的作用,磁铁与非磁铁之间就不会有任何作用?钢在900多摄氏度由α体心结构转变成β面心结构(奥氏体)后就失去磁性了,是否是因为此时钢的特殊结构已经使其不能再被磁化了?同样奥氏体不锈钢没有磁性也是因为如此?  当然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高等物理方面的知识了,盼高手作答。

网友E:
31楼的假设, 就是把两快磁铁首位相连? 如果是条型的就做不到了.
马蹄形磁铁可以这样试试. 有没试过这样对外显不显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1楼的假设, 就是把两快磁铁首尾相连? 如果是条型的就做不到了.
马蹄形磁铁可以这样试试. 有没试过这样对外显不显磁性?

条型一样可以首位相连,把两个条形磁铁并列极相反就是。
至于对外显不显磁性,推导这样应该是不显磁性,因为物理书上有所谓环形螺线管通电时所有磁力线封闭于螺线管中,对外不显磁性,两快磁铁首尾相连估计跟环形螺线管差不多吧,可惜现在没磁铁,谁做做这样的实验。

网友: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肯定会有漏磁,课本上也说了,单独一块磁铁自成一个闭环,但中心位置的磁力线是向两边无限延伸,直至磁力衰减至0,所以至少这一条没有形成闭环,就像我们要把一个容器抽真空,无论怎样努力,总也不会是决对真空,所以这世界上没有决对的东西.

游客

网友(2012-06-25):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该命题本身就是绝对的东西。

网友(2008-01-15):
我以前也拆过了 不过一直不知道原理 这一次知道 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力表座的原理:磁力表座外壳为两块导磁体,中间用不导磁的铜板隔开。内部有一个可以旋转的磁体,此磁体沿直径方向为N、S极。当磁体旋转到中间位置,磁力线分别在两块导磁体中形成闭路时表座可以轻易取走;旋转90度 ...

很准确啊,

网友(2008-04-01):
王兵先生说的全面,标准。

网友:
终于知道了,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天水蓝,磁铁吸引铁(钢)块时是否是先把铁(钢)块磁化,让其也成为一个磁铁才能吸附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只有磁铁与磁铁之间才可能产生力的作用,磁铁与非磁铁之间就不会有任何作用?钢在900多摄氏度由α体心结 ...

这个解释起来有些复杂。

磁力表座,当然真正起到吸附作用的是磁铁,或者说是磁场回路。但是,在没有把磁铁装到表座里面前,磁力线的有效利用率是很低的。磁力表座的碳钢部分,起到相当于导体的作用,把尽量多的磁力线约束在铁壳子内,并且在工作面上形成回路,相当于极靴的作用。同时也是轭铁的作用。

铁磁性材料,如碳钢,有比较好的导磁性能。其他材料,比如奥氏体不锈钢,没有或者有很低的导磁性能。没有导磁性能,是说磁力线可以穿过但是不能被约束在其中,就像空气一样。
“被磁化”这个概念不是这样的。“被磁化”是说,即使去掉了外加磁场,仍然保持有一定的磁感应强度。碳钢具备比较好的导磁性,但是去掉外加磁场后,就恢复到或者基本恢复到没有磁场的状态了。因此,磁力表座的带磁,并不是被磁化,只是良好的导磁材料而已。而奥氏体不锈钢,是连导磁性能都没有。

网友:
很普通呀就是磁性表座呀,加百分表测跳动的,原理就是异性相吸,同性相斥了,应该对的吧

网友(2008-06-20):
学习了,我也是老不明白了,谢谢!!!

网友(2008-11-13):
十分受用,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力表座的原理:磁力表座外壳为两块导磁体,中间用不导磁的铜板隔开。内部有一个可以旋转的磁体,此磁体沿直径方向为N、S极。当磁体旋转到中间位置,磁力线分别在两块导磁体中形成闭路时表座可以轻易取走;旋转90度 ...

相当详细了

网友(2008-12-30):
这各东西很常用
7楼正解

网友(2009-02-02):
谢谢7楼指教,~~~~

网友:
飞机可 你殴打十分你你哦

网友(2009-03-14):
呵呵呵呵,今天总算是知道了

网友:
22# 天水蓝 我也发一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早就拆开看过,但只是外行看热闹。今天终于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学习了,呵呵!以前的疑惑解除了!

网友:
如果磁铁想让它的磁力变强是不是对其屏蔽是较好的方法,屏蔽后磁力能达到原来的多少倍?请教天水蓝

网友:
7楼的解释不错,哈,我们公司就有这个,上次我还拆开了一个,和我一个同事研究了一下..呵呵,发现只要是想得到的,就能做的了..

网友(2012-03-30):
谢谢7楼指教,我也想了好久,谢了。

网友:
我在我们学校的实验室也有看到,用来测量龙门机床主轴的跳动的,一开始接触到也很好奇。

网友:
看了22楼的评论,终于搞清楚了。谢谢

网友:
磁铁的磁极吧,同极相斥,异极相吸

网友:
谢谢7楼大侠,原来磁力线还可以这么的啊!长见识了

网友:
总算知道原理了

网友(2012-05-02):
没电池,它是利用了磁通方向来实现的.
正解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经常用表座但不明白其原理,谢谢22楼精彩的解说。

网友:
引用一图,如下:

网友:
磁力表座

网友(2012-06-12):
终于懂了。

网友:
谢谢了。早想这个问题了,今天终于明白了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通断磁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抽空画了张图,给大家解释一下磁力表座的原理。   磁力表座的结构很简单,内部是一个圆柱形的磁钢(现在有 ...

当表座打开时,磁铁旋转了90度。磁力线会抄近路,在表座内部形成回路
表座极小,而磁铁磁力很大,有那么巧表座不被磁化或被磁化程度极小?如若磁感线范围那么小它能有那么大的磁力么?

游客

网友:
您好,我说的是为什么在松开状态表座没一点的磁力呢,里面是磁铁啊,而又没有磁屏闭。这是为什么呢?
表做本体是起的导磁作用,就相当于电线对于电的功能。当然与截面积有关,但是,表座这么大的永磁场,一般,5mm厚度足够。

网友:
学习了,确实以前也不知道,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抽空画了张图,给大家解释一下磁力表座的原理。

磁力表座的结构很简单,内部是一个圆柱形的磁钢(现在有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就是两块磁铁,旋转磁极!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拧开螺丝,就看见结构了,也很容易装!

网友(2012-11-13):
是的磁铁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