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齿轮画法

楼主(2007-10-20):
有下面一段渐开线程序:
;;;begain suprgear.lsp
;*************************************************
;SPURGEAR.LSP - a lisp program by Tony Hotchkiss
;-------------------------------------------------
; This routine draws a spur gear using joined
; polylines. It lets you use any pressure angle
o design the gear teeth.
;*************************************************
(defun err (s)
(if (= s "Function cancelled")
(princ "\nSPURGEAR - cancelled: ")
(progn (princ "\nSPURGEAR - Error: ") (princ s)
(terpri))
); if
(resetting)
(princ "SYSTEM VARIABLES have been reset\n")
(princ)
); err

(defun setv (systvar newval)
(setq x (read (strcat systvar "1")))
(set x (getvar systvar))
(setvar systvar newval)
); setv

(defun setting ()
(setq oerr *error*)
(setq *error* err)
(setv "CMDECHO" 0)
(setv "BLIPMODE" 0)
); end of setting
(defun rsetv (systvar)
(setq x (read (strcat systvar "1")))
(setvar systvar (eval x))
); restv
(defun resetting ()
(rsetv "CMDECHO")
(rsetv "BLIPMODE")
(setq *error* oerr)
); end of resetting

(defun dxf (code ename)
(cdr (assoc code (entget ename)))
); dxf

(defun spurgear (/ D N phi DO RO A B DR DB inv-plst p1
trimcode invent p0 p curvent linent linent2 ent2 p2)
(setq D (getreal "\nPitch diameter: ")
N (getint "\nNumber of teeth: ")
phi (getreal "\nPressure angle: ")
phi (* (/ phi 180) pi) ; Pressure angle
DO (* D (+ (/ 2.0 N) 1.0)); Outside diameter
RO (/ DO 2.0) ; Outside radius
A (/ D N) ; Addendum
B (* 1.25 A) ; Dedendum
DR (- D (* B 2.0)) ; Root diameter
DB (* D (cos phi)) ; Base circle dia.
inv-plst (involute DB N phi);involute points
trimcode nil
); setq
(command "ZOOM" (list 0 (- B))
(list RO (/ RO 1.5))
); command
(setq invent (draw-inv inv-plst)); Draw involute.
(setq p0 (car inv-plst)
trimcode (ext-trim p0 DR D);trim or extend
); setq ; the involute.
(if (and trimcode (= trimcode 0))
(progn ; Joins the involute to the extension.
(setq p (list (/ DR 2.0) 0))
(command "PEDIT" p "Y" "J" invent "" "X")
(setq curvent (entlast))
); progn
(setq curvent (entlast))
); if
(if (null trimcode) (setq curvent invent))
(setq linent (draw-top-line D DB N RO)); top line.
(command "COPY" linent "" "0,0" "0,0")
(setq linent2 (entlast))
(setq ent2 (mir-it curvent linent)); mirror curve
(command "PEDIT" curvent "J" linent ent2 "" "X")
(segment DR N linent2) ; Finish the job!
(setq p1 (list (- RO) (- RO)))
(setq p2 (list RO RO))
(command "ZOOM" p1 p2)
(prompt "\nConverting to POLYLINE, please wait...")
(command "PEDIT" (entlast) "J" "C" p1 p2 "" "X")
(prompt "\nAll done!")
); spurgear

(defun involute (DB N phi / numer denom frac theta2max
thetamax theta-inc theta plist RB xval yval p)
(setq invfact 3)
(setq numer (+ N 2.0)
denom (* N (cos phi))
frac (/ numer denom)
theta2max (- (* frac frac) 1)
thetamax (sqrt theta2max)
theta-inc (/ thetamax (float invfact))
theta 0
plist nil
RB (/ DB 2.0)
); setq
(repeat (1+ invfact)
(setq xval (do-x RB theta)
yval (do-y RB theta)
p (list xval yval)
plist (append plist (list p))
); setq
(setq theta (+ theta theta-inc))
); repeat
plist
); involute

(defun do-x (RB theta)
(* RB (+ (cos theta) (* theta (sin theta))))
); do-x

(defun do-y (RB theta)
(* RB (- (sin theta) (* theta (cos theta))))
); do-y

(defun draw-inv (inv-plst / dirpt plist p)
(command "PLINE" (nth 0 inv-plst))
(setq dirpt (polar (nth 0 inv-plst) 0 1))
(command "A" "D" dirpt)
(setq plist (cdr inv-plst))
(foreach p plist (command p))
(command "")
(entlast)
); draw-inv

(defun ext-trim (p0 DR D / trimcode dist endr)
(if (> (car p0) (/ DR 2.0)) ; Extends the involute
(progn
(command "LINE" (list (/ DR 2.0) 0) p0 "")
(setq trimcode 0)
); progn
); if
(if (< (car p0) (/ DR 2.0)) ; Trims the involute
(progn
(command "CIRCLE" "0,0" "D" DR); Root circle
(setq dist (- (/ D 2.0) (car p0)))
(command "ZOOM" p0
(polar p0 0.6 dist))
(setq endr (entlast))
(command "TRIM" endr "" p0 "")
(command "ZOOM" "P")
(entdel endr)
(setq trimcode 1)
); progn
); if
trimcode
); ext-trim

(defun draw-top-line (D DB N RO / theta-p xp yp alpha
beta tang angend inv-endpt lend)
(setq theta-p (sqrt (- (* (/ D DB) (/ D DB)) 1.0))
xp (do-x (/ DB 2.0) theta-p); This section
yp (do-y (/ DB 2.0) theta-p); sets up angles
alpha (atan yp xp) ; for drawing a
abeta (angle (list 0 0) (last inv-plst))
beta (- abeta alpha) ; line across the
tang (/ pi N) ; top of a tooth
angend (- (+ alpha tang) beta)
inv-endpt (last inv-plst); This also creates
lend (polar (list 0 0) angend RO); the tooth
); setq ; thickness.
(command "LINE" inv-endpt lend ""); Draws the line
(redraw)
(entlast)
); draw-top-line

(defun mir-it (cvent linent / pt)
(setq pt (dxf 11 linent))
(command "MIRROR" cvent "" "MID" pt "0,0" "")
(entlast)
); mir-it

(defun segment (DR N en / p1 p2 ang dist midp p0 pang
pang2 p p3 ent3 entl1 entl2 en1 en2)
(setq p1 (dxf 10 en)
p2 (dxf 11 en)
ang (angle p1 p2)
dist (/ (distance p1 p2) 2.0)
midp (polar p1 ang dist)
p0 (list 0 0)
pang (angle p0 midp)
pang2 (/ pi N)
p (polar p0 pang (/ DR 2.0))
p1 (polar p0 (- pang pang2) (/ DR 2.0))
p2 (polar p0 (+ pang pang2) (/ DR 2.0))
p3 (polar p0 (+ pang pang2 pang2) (/ DR 2.0))
ent3 (entlast); This is the tooth p-line
); setq
(command "ZOOM" "W" p3 p1)
(command "CIRCLE" "0,0" "D" DR) ;Root circle
(command "TRIM" ent3 "" p ""); Trim the root circle
(command "ZOOM" "P")
(command "LINE" p0 p1 "")
(setq entl1 (entlast))
(command "LINE" p0 p2 "")
(setq entl2 (entlast))
(command "TRIM" entl1 entl2 "" p3 "")
(entdel entl1)
(entdel entl2)
(entdel en)
(command "ZOOM" "W" p3 p1)
(command "PEDIT" p1 "Y" "X")
(setq en1 (entlast))
(command "PEDIT" p2 "Y" "X")
(setq en2 (entlast))
(command "PEDIT" en1 "J" midp en2 "" "X")
(command "ZOOM" "P")
(command "ARRAY" p1 "" "P" "0,0" N "360" "Y")
); segment

(defun c:sg ()
(setting)
(spurgear)
(resetting)
(princ)
); c:sg

(prompt "\n**SPURGEAR.LSP Loaded!")
(prompt "\n Enter 'SG' to start")
;;;end suprgear.lsp
打开CAD图形后点击“工具”菜单→AutoLISP→加载→找到自己所存的
".LSP"文件位置点“加载”、点“关闭”。在CAD环境下“命令”状态栏里输
入“什么”命令后才能按提示使用?

网友A:
(prompt "\n**SPURGEAR.LSP Loaded!") 载入LISP
(prompt "\n Enter 'SG' to start")  SG  開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多谢帮助

网友(2008-10-18):
回复 楼主:

命令栏里打入“什么”怎么没有这个命令,

网友:
下个外挂,解决啦

网友:
楼主,适合那种版本的CAD呀?

网友:
另外,这句";;;begain suprgear.lsp "和最后一句在复制程序时用复制吗?

网友:
用了这么久没有画过齿轮,也没有看懂怎么画

网友:
太棒了!我试了一下!一下就画出一个齿轮!谢谢楼主和2楼的!

网友(2009-05-31):
回复 网友C:
首先,只画出一个齿?

网友:
真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2009-08-01):
太棒了!我试了一下!一下就画出一个齿!谢谢楼主和2楼的! 但点解得一个齿?

网友:
太深奥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画?能不能贴个图片?

网友:
怎么个下来后不能用啊

网友(2009-10-26):
这个怎么才能转到CAD里呀?

网友:
输入程序.对我 来说没那习惯

网友:
我以为“隐身”别人就找不到我了,没用的,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在哪里都像漆黑夜里的萤火虫,够鲜明够出众…

网友:
是呀!没画过,真遗憾!

网友(2009-12-11):
加载了
可输入“什么”不出来

网友(2010-02-24):
输入sg,提示齿根圆

网友:
还是不懂怎么保存“.l什么p”格式望求解

网友:
燕秀工具里面有

网友:
楼主,是哪种版本的CAD都行吗?

网友(2010-03-30):
楼主,这个要怎么使用啊,我是新手,麻烦你指导一哈,谢了!!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仔细指导一下,我怎么一点不会这个!谢谢!!!!!!!

网友(2011-11-02):
谢谢,照着做试试,应该不会差的

网友(2012-04-15):
太棒了,学习学习,另外十分感谢楼主

网友(2012-06-06):
哦,我怎么不会呢?哎

网友:
还是没弄出来

网友:
照做了,还是不能用,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太恐怖了  看不懂
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学机械的

网友:
那想改写参数, 怎么改呢

网友:
输入什么命令可以调用这个程序,我没看明白呢,请教

网友(2012-09-16):
引用 网友A:
(prompt "\n**SPURGEAR.LSP Loaded!") 载入LISP
(prompt "\n Enter 'SG' to start")  SG  開始

楼主    我有个疑问,,画的时候有输入pitch  diameter 提示。。。。pitch  diameter 是:“层心直径,(齿轮的)节径,(螺纹的)中径”的意思。。。。节径 貌似是英制齿轮上的。。。你这个程序是专门画  英制齿轮的吗?? ????????

网友:
完全不明白

网友(2013-04-15):
程序是挺不错的,不过,命令提示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