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曲轴图,请各位大虾估个价

楼主(2007-10-20):
小曲轴图,请各位大虾估个价,材料20Cr或GCr15,批量为2000件/月。其中花键用挤压法更佳!无铣刀半径。
更求把工艺、估价的过程留下!谢!!!

网友:
寒一个先……

网友:
加工数度非常高,只能用加工中心来完成,每个不低于三千元吧,不知是用做什么的。

网友:
这个没带材料的啊 兄弟3千贵了

网友:
800左右哦,在我这个地方就可以加工了

楼主:
吓死我了,

网友:
楼上各位,加工费真有那么高吗?我看150—200足可以了,工艺大概就是锻—正火—车—铣—钳—淬火—磨,材料也没多少钱。

网友:
如果是私企,150 -200 ,Q235,外企要是这么干,你肯定要塞钱了,还不一定好用呢。图纸对于私企,是标着玩的。

网友:
千元以内不好说吧,估计在1500

网友:
光热处理的费用就不止300元吧,还要用工时和设备,完全按图上要求,估计1000元左右,

网友:
至少一千元,而且检查的时候还要手下留情。
让我作的话,二千我还得考虑一下,工艺太多了。

楼主:
更改下

更改下,K向曲拐距离5±0.01更改为5±0.05

网友:
零件其实还算可以,我们公司专做曲轴的,对于这样的零件想想还是不怎么难呀,做个偏心工装普通机床就都能搞定了,关键是看量有多少,要把工装的设计制造成本加上去,哪怕你只做一件.如果条件允许量又大的话可以建议你用QT800-3来做,成型方便,热处理用等温淬火或者正火后主要表面氮化处理

网友:
也就200元左右,批量产很便宜的。

网友:
批量生产的话,30元左右/件

网友:
30块材料热处理都不够哇

网友(2008-01-10):
零件的精度要求高,形位公差较多,加工有难度,但属于一般加工,从各个工序算下来的,再加上报废率,
并且含税,根据产量单个零件350-400元可以了,高了每人跟你做,低了自己吃亏

网友:
批量不是很大,价格适当高些,楼上几位150-300差不多 ,3000就贵了,做一件的话3000嫌少

网友:
我们地区的价格
日资企业:3,000左右;
国企:1,500左右;
私企:300~800。
以上、供参考。

网友:
大楖400大元左右的加工费。私企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批量大的话,加工费不到100元的 !!!真不知道3000的那位大虾怎么算出来的~~~..
就算是单件最多也不过几百加工费嘛

网友:
此曲轴加工费大约在50~80元

网友:
批量的话,我不知道要多少!但单一个,至少要2K

网友:
汗~~~都是高手,用的着3000吗?那我给你干吧,哈哈^_^开玩笑
我看大家都是内行,连工带料用不了800吧,倒了~~

网友:
楼主的量有2000件/月,
最多几百元一支.
试问一下这个零件安装在哪的?
有些公差要实用的.

加工设备用仪表数控,
200元一支利润就不错了.

网友:
如说清安装的作用的话,
降低几个没必要的公差,
五十块一支也够了,
毕竟量是不少

1000块一件?
俺亲自加工!!!

网友:

几百元肯定不行的!!
最少要1500元,,

网友(2009-04-17):
大虾!谁有生产这种曲轴箱

网友:
这东西不值钱,顶多100就够了。

网友:
如果是20CrMo材料的话,批量能达到1万支/月,则价格可在50元/支

网友(2009-05-21):
汽车空调机曲轴,最新价格在25元左右就可加工.

网友:
我给你说吧..如果报价1000都不高...如过要做...700你都有很大的利润的

网友:
2000根/月 300块左右差不多吧

网友:
有量的话,80我可以加工

网友:
25,我有地方加工

网友:
哥们报价可真冒得慌!吓人很
$ N+ L! Q" p! J8 P; `同意国际化的意见

网友:
几十块一只差不多了的。

网友:
这个很难断定啊,大家要报就报成本价,让LZ自己去定利润!

网友:
每个不低于三千元吧

网友:
嗯估计就是在一千无左右

网友(2009-08-11):
有没有广东的厂家可以加工这类曲轴类零件,我朋友有批这样的零件加工

网友:
看了一下,觉得就算是2000件/月的批量,没有500元/件是绝对做不来的,工序太多,而且有些工序费用很高的,并且很难保证精度!

网友:
曲轴一般要采用锻件吧? 你这还要静平衡吧?

网友:
广东有厂家能加工这样的曲轴吗,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浙江 冒   可以做的 ~~~

网友(2010-09-15):
批产绝对100以内,可能更低

网友:
唉 大家的价钱确实偏差想当大啊
不同企业报的价真是有很大的偏差的

网友:
应该没有3000太贵了,

网友:
报25、30、80的是按照多大的量来算的啊?

除了图样,使用的条件没什么特别要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你的话深表赞同,哎,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悲哀的地方,设计的好长时间,加工就是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