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件出现裂痕可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7-10-20):
问题如题,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觉得有以下几种可能:
1)铁水温度
2)出箱过早
3)浇冒口位置和大小选择不当
4)零件设计问题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我们当时只分析了两个原因,就是你回答中的1和3,其他两个我们没分析到,出现裂痕的是电动机的端盖,且裂痕在浇注口的对面的地方。还是2楼厉害,再次谢谢你

网友(2011-09-14):
同意2楼。。。。。。。。。。。。。。。

网友:
如果是压铸的话,料不好也容易出裂纹!这个我亲身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