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明细表快速填写---请教

楼主(2007-10-20):
CAD明细表除了用多行文字填写,粘贴的快速命令外,还有没有不需要经常双击文本框的方法进行编辑明细表

网友:
用PCCAD等二次软件,十分方便~~到网上DOWN一个

网友(2008-07-24):
做成属性块,到时填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
我用的是CAD2002机械版
有一专门的明细编辑工具(不需要另外下什么附件)
只要指定具体的分部件
到最后就能自动生成明细表格

网友:
机械版的可以

网友:
不错

PCCAD很不错 网上下载一个安装一下 里面功能强大 方便简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用PCCAD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