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外圆磨床来磨铝合金管?【咨询】

楼主(2007-10-20):
我发现磨床磨出来的纹路很有特色,不知是否可以用来磨铝合金。

代替普通的抛光表面处理方法。

网友:
要看你的图纸才知道怎么磨,无心磨可以磨光杆的速度快,外圆磨的的话磨的很慢。不过磨那个需要特殊的切削液,比如柴油等

楼主:
哦,这样呀。
我对磨床还不是很了解,其实我只是在想一种另类的表面处理的办法而已,图纸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想把表面磨得光亮一点,外径多数是50mm左右的,大的外径80mm左右,小的外径30mm左右。材料都是铝合金。

网友:
主要是磨的亮的话,如果没有磨量可以用纸砂轮抛光。效果会很好

楼主:
用磨床是不是成本太高了?
那么磨床是否可以磨铝合金?

网友:
用磨床磨这个成本是很高
 连铝都可以磨,铝合金当然可磨了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A:
用电解抛光会更好.用普通的砂轮时,铝合金会很快堵塞砂轮,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解抛光会更好.用普通的砂轮时,铝合金会很快堵塞砂轮,成本很高

哦,我觉得这个倒是很关键的。

楼主(2010-10-02):
请问,磨床上面磨铝合金要用特殊的冷却液,砂轮是否也要用特殊的砂轮?

网友(2011-01-02):
铝合金比较软,砂轮磨时铝合金会很快堵塞砂轮,不容易磨,可以采用金刚石车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