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8故障分析---请教

楼主(2007-10-20):
我厂70年的重庆产的Y38滚齿机出现了一下故障,求各位老师指点" r$ o8 A0 k7 c. l# l
小进给量时(0.5mm)时出现在齿廓上单边切削现象

网友:
这样的机床应该报废了.工作台分度蜗轮磨损过大.

网友:
顺便检查下主轴轴象窜动如何?

网友:
Y38可是很经典的滚齿机啦,楼主所说的现象应该是机器综合磨损的原因.不知还有没有零件可换啦!

网友:
检查工作台分度附的间隙,通过调整和修磨工作台蜗杆下面的垫片,达到调整蜗杆与蜗轮的径向间隙。在调整这个之前要工作台折开检查工作台与工作台壳体的平面和锥面的接触斑点,平面要求是每平方毫米为25*25,锥面求是每平方毫米为16*16.如果接不好要铲刮平面与锥面,如磨损过多,还要帖塑.

网友(2019-10-13):
楼上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