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的外螺纹怎么画出来

楼主(2007-10-21):
,如题,内螺纹可以用孔想到,外螺纹怎么画?嗯……就是生成工程图时可以直接标注M的那种

网友:
在本社区下的。不知有帮助没有,这个只是收尾。

楼主:
谢了
这种图在生成的工程图里好像没有办法标注出MXX,我希望能直接标注出M多少

网友A:
直接标出M?这个好像不好办到,呵呵
我画图一般都不画螺纹,转平面图后再画。
有高手知道,俺也学学,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标出M?这个好像不好办到,呵呵
我画图一般都不画螺纹,转平面图后再画。
有高手知道,俺也学学,期待中。。。

转到平面图怎么画?往生成的工程图上画线的话总是格式不一样……看着挺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动画是怎么弄出来的呀?

网友:
这种动画是怎么弄出来的呀?迫切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哦

网友:
回6#
呵呵,我也在学习中。
SW就有动画功能啊。不过要看你的SW中安装动画插件没有。工具/ 插件/  选取SolidWorks Animator 即可作动画。
也可截取图片保存后用Ulead GIF Animator 制作。不过太累.
用SW制作可到这里看看,
url=http://www.ugcn.cn/SolidWorks/view_189.html]http://www.ugcn.cn/SolidWorks/view_189.html

网友(2007-12-05):
我画内外螺纹都是用扫描切除。在一平面里画出螺旋,再在垂直的平面里画出牙形,用扫描切除就行了

网友C: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的解决办法是直接用注解表示出来(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这样在工程图里也可以显示出螺纹线的
楼主不妨试试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2楼的图片动画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于SW里面的外螺纹画法
(1)外螺纹采用扫描切除。螺旋体+牙形,用扫描切除就可以
(2)直接用注解表示出来(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在工程图里也可以显示出螺纹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说法确实不错,我也用过,不过在立体图上还是不能反应出螺纹形状.

网友(2008-03-23):
螺纹标注

螺纹在工程图中标注很容易,但在3D图中标注就没办法了,因为螺纹装饰线在标注时没法选中

网友:
我用的方法跟12楼一样的,就是用装饰螺纹线的方法!这样标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标成M

网友:
外螺纹用螺旋扫描可以做出来
但一般螺纹只需在工程图中表示出来即可
所以我采用的办法是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网友:
用这个小工具做动画教程非常方便

网友:
试一下,用注解装饰螺纹,在工程图中可以直接标M

网友:
用注解装饰螺纹,在工程图中可以直接标M
学习了!

网友(2008-06-11):
好象要用扫描的,建议在三视中直接标出。

网友:
在你做3D零件的时候打开屏幕捕捉就可以录制动画了

网友:
不错,这是制作动画的基本过程

谢谢!开始研究动画制作

网友:
可不可以下载下来看看呀?

网友(2009-04-22):
还是没看懂怎么画滴,solidworks在螺纹画法上不如solid edge.

网友:
请教: 2# cmx
最后那个螺纹终止是怎么弄的,在你上面没看清楚 ,能把零件发上来参考下吗?

网友(2009-05-26):
用“装饰螺纹线”命令,可自动在工程图中创建外螺纹线。详见图片。

网友:
不画螺纹
在工程图上在画

网友(2009-07-03):
那就要查手册看螺纹规格的大径、小径是多少了

网友:
是啊,在SW里画螺纹占内存,所以一般画个光杆就可以了,在工程图里加装饰螺纹线吧

网友:
solidworks2008能解决以上问题。至于那动画可用一种小软件,录制屏幕操作的,可上软件园下。或做成FLASH。这个他应该是一个视频录制的,经过加工

网友:
装饰螺纹线啊 ,既省时又节省内存又可自动出M。何必那么完美。

网友(2009-08-07):
楼上说的很正确!!!!

何必那么完美!!!

网友(2009-10-23):
扫描切割形成螺纹。

网友:
一般都是不画螺纹的,到了平面图上再自己画!本想到这学学怎么画呢,哈哈。。。。。。

网友:
居然一进来就是个少尉鸟,拜读

网友(2012-08-20):
扫描切除

网友:
SW做内外螺纹,我是经常做的。要的话我给大家发附件。

网友:
螺纹可以用扫描切除,不过我经常使用装饰螺纹线,节省时间,工程图中有显示

网友:
用螺纹修饰试试

网友:
新手,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我感到学sw没有动力了。

网友(2015-06-27):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的解决办法是直接用注解表示出来(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这样在工程图里也 ...

不错不错,这样就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