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射流技术是加工钣金的一种机床吗

楼主(2007-10-21):
水射流如果是属于加工钣金的一种机床,那干吗不用NCT和激光啊
速度比水射流的多啊

网友:
水切割只是一种平面板材用的切割机床,所能完成的工作也只是切割.相对于热切割来说,水切割属于冷态切割,所以切割过程中没有热变形等情况发生.各有优势.

网友:
激光切割是好东西, 不过不是什么材料都能切, 还有就是要切割厚度大的材料, 要求激光的输出高,
通常切割 1毫米的铁板要 1KW 的输出量, 切割 10毫米的要 5KW, 5KW的激光机, 瑞士的要 500万, 日本的要 300万.  水切割就便宜很多.

目前激光切割大多用在 1.0毫米-1.5毫米的板材, 这厚度是激光切割机最有利的使用范围, 10毫米以上的就用水切割比较有利

网友:
这种说法我非常赞同.

楼主(2007-12-18):
高手就是不一样,领教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