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兰的工艺规程和热处理、表面处理---求助

楼主(2007-10-21):
各位大哥:
这个法兰怎么加工啊???
我是在校学生,新手,不懂。。。。。
我想要这个法兰的工艺规程和热处理、表面处理
弄了好几天了。
想不出来。
请教一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一般是先铸型,然后机加工,最后是表面处理

网友:
楼主所提供的图纸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特别是粗糙度的注法。

基本工艺规程(以菱形外表面不加工为例)大致如下:
1. 铸造,清砂。
2. 热处理:根据工件的用途适当进行。
3. 车:Φ60外圆,Φ40H7内孔及22上面。
4. 倒头车22下面。
5. 划孔线。
6. 钻孔。
7. 适当做防锈外观处理。
注意序检和终检。

楼主:
我是菜鸟哦
什么都不懂。。。。。。
这个图是我前几天随便画的。
这个是我的工艺规程。。。。。
大家给我看看呐……
有什么地方不对的………………
谢谢啦……………………

1.        铸造
2.        热处理 时效HRC40~45
3.        铣工   粗铣大端面,以小端面为基准铣大端面至42.5
4.        铣工   粗铣小端面与阶梯面  以大端面为基准铣大端面至40.5 铣阶梯面至22.5
5.        铣工   粗铣小外圆与四边形外形   以大小两端面为基准铣小外圆至φ60.5 铣四边形面至100.5×160.5
6.        铣工   精铣大端面,以小端面为基准铣大端面至42
7.        铣工   精铣小端面与阶梯面  以大端面为基准铣大端面至40 铣阶梯面至22
8.        铣工   精铣小外圆与四边形外形   以大小两端面为基准铣小外圆至φ60  铣四边形面至100×160
9.        镗工   镗内圆   以阶梯面为基准镗内圆至φ40.15
10.        磨工   磨内圆   以阶梯面为基准磨内圆至φ40.05
11.        研磨    研磨内圆  以阶梯面为基准研磨内圆至φ40H7
12.        钻工   钻孔    以阶梯面为基准钻穿孔2×φ13
13.        镗工   镗沉孔  以阶梯面为基准镗沉孔2×φ22沉孔至12
14.        钳工  锐边倒钝
15.        表面处理  发蓝

网友(2008-11-28):
热处理错了,不能要那么高,一般是退火或正火
你这个是要干什么的,精度很高吗?一般的法兰用不着磨和研磨的
工序太多,显得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