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程汽油机启动困难[请教]

楼主(2007-10-21):
启动困难 现在天气比较冷是一方面原因
主要是磁电机的点火  和化油器的匹配方面
这方面我不懂 希望斑竹和大虾们指点指点

网友:
二冲程汽油机启动困难

不管是二,还是四等冲程发动机, 启动都必须是有 正确的时间, 正常的进气,正确的油气比, 正确的点火时间, 正常的压缩量, 正常的点火能量, 正常的启动转速, 少一点都不能完成正常启动, 你先从简单的着手, 从外到里,从简到繁. 先从进气道开始检查吧. 很多情况都是因进气道进气不畅造成, 不好启动.

网友(2008-03-12):
2楼的你好,请教一问题:冷机起动困难
带注油泡的化油器式发动机,冷机起动很困难,起动次数要35次才起动,但热机一次就能起动.按常理,带油泡的是很好起动的.是化油器吗,但是同一个化油器装到另一台机器上是很好起动,4次就能起动成功.请教各位大虾指点迷精,先谢谢了!

网友:
LZ 我的二沖程摩托車也有同樣的情況。。。

估計你的也是摩托車吧。2樓說的很詳細了。我個人經驗,如果這個發動機高轉速的時候不穩定,一般是點火時間不對,進而冷機啓動困難

网友(2008-11-28):
冷机启动困难主要是混合油雾化不好的问题.
冷机启动把阻风门关上,油门开1/3,启动.
由于厂家试车都是在20度左右进行测试,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区可以调整一下怠速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