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宏程序

楼主(2007-10-21):
我是刚学习的  什么是宏程序我一直不知道 有哪位大侠给我解释一下    或发点有关资料  谢谢了

网友:
我对宏的认识也很抽象,也想深入了解,总觉的不好入门.希望能有高人指点呀!

网友(2007-12-13):
在工作中我也是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有哪位指教一下,有资料更好

网友:
我们厂里的数控机床上就用到了宏程序: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一种参数化的程序,按一定的功用,用厂家预编好,也可以自己编写,使用时只需改变一下入口参数,就能达到加工不同产品的目的。
举例 钻一圈均布孔,这是有规律的,机床里就预设定这样 的宏程序,加工不同的均布孔时,只要输入孔中心距/孔数 初始角等就将将这些孔自动钻出来,而不需要在一个一个的输入每个孔的坐标。

网友(2008-10-23):
我也很想学学宏程!!!!!!!!!!

网友:
随着数控技术的发展,先进的数控系统不仅向用户编程提供了一般的准备功能G代码和辅助功能M代码,而且为编程用户提供了扩展数控功能的手段。将一群命令所构成的功能,像子程序一样登录于系统内存中,然后用一个代表命令来调用这些功能。这一群命令就是用户宏程序,代表命令称作宏指令(Custom Marco)。用户宏程序允许使用“变量算术和逻辑运算及条件转移”,故可将相同系列加工操作编为通用程序,调用宏程序时,只需改变程序中的变量参数即可,使得编制同系列加工操作的程序更方便更容易。
例如G71复合固定循环,是由多个G01、G02、G03等指令组成,而G01、G02、G03可以看作是调用宏程序的宏指令

网友:
给各位同仁发个关于宏程序的资料

给各位同仁发个关于宏程序的资料,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

网友:
给各位同仁发个关于宏程序的资料

FANUC 系统椭圆宏程序

  椭圆的
   长轴#1
       短轴#2
       起始角#3=0
       增量角#31
       刀具半径#4
       外径/内径#5=0/1
       加工深度#6
       每次加工深度#7
       切削速度#8

         #15=FIX[#6/#7]   只舍不入取整数
         #16=#6-#15*#7
         #13=#16
         N11 G90 G1 Z-#13 F[#8/10]
     N1 IF [#5 EQ 1] GOTO5
         #10=[#1/2]*COS#3+#4
         #11=[#2/2]*SIN#3+#4
         GOTO8
         N5 #10=[#1/2]*COS#3-#4
         #11=[#2/2]*SIN#3-#4
         N8 G90 G1 X#10 Y#11 F#8
         #3=#3+#31
         IF [#3 LE 360 ] GOTO1
         #13=#13+#7
         IF [#13 GT #6 ] GOTO11
         N99 M99

网友(2010-06-03):
就是在机床上参数化编程,把尺寸转化为变量进行运算后加工,变量分为局部变量和系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