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面齿轮---讨论

楼主(2007-10-21):
关于端面齿轮的的资料很少,欢迎大家交流。

端面齿轮传动我认为就是锥齿轮传动的特例,我们在滚齿机上加工时,滚刀轴在与零件端面平行的平面内向心移动切除齿形

欢迎加工和检验方面的资料

网友:
"端面齿轮传动我认为就是锥齿轮传动的特例"这显然是对的.就是锥齿轮的面锥角为90度的特殊情况,(或者接近90度).
但是,使用滚齿加工,好象不大可能.
首先,我从来没有做过端齿轮,但是我感觉其加工和滚齿应当相去甚远.
如果说铣或者刨什么的,我感觉还有点谱.

我没有实践,所以,纯属虚构.

网友:
使用滚齿加工锥齿轮我没见过,可能我们机器的原因,一般都是铣的。螺旋锥齿轮加工挺麻烦的。检验吗?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游标齿厚尺。我们纺织机械上就这点破精度。

网友:
有些端面齿是梯形收缩齿,加工方法完全不一样。

网友(2007-12-20):
端面齿轮应该是铣出来的!我们单位椎齿轮是刨齿机刨出来的!

网友:
插齿是可以做的,很多还采用塑料齿轮来做

网友:
端面齿轮有什么规定,标准.自定心卡上有这种齿轮

网友(2008-06-03):
现代滚齿机是可以通过数控来进行伞齿轮的铣削,尤其是小模数的。

请用Google 上网搜索 “标准数控滚齿机加工小模数直伞齿的好方法”即得。

网友:
锥蜗杆

楼主说的是否是一种锥蜗杆传动,实际上螺旋锥齿轮在偏心到一定程度后就属于锥蜗杆结构了。

网友:
端面齿有两种(以上)专业的制造方法:

1. 德国WERA的技术,2002年有幸在南二机向某总工请教过。效率之高令人赞叹。
   本站也有新帖子介绍  http://www.cmiw.cn/html/04/t-75804.html   还有这里:
   http://industry.yidaba.com/jichuang/syjs/1338135.shtml

2. 端面(冠状)齿滚齿机。钟表机构内有一些齿嵌离合器(手表调日历前需要把上
   发条的旋钮拔出来一节,不然就和上发条的动作矛盾了,对吧)。 此外还有一些
    微型零件的夹紧、驱动工装需要有端面齿(俗称工菊花顶尖),这些形状是有较
    高精度要求的。某些零件端面有一圈放射状的花纹压痕,就是这种工装留下的痕迹。
     请参阅附件。

   为适应大批量生产此类端面齿零件,瑞士兰博特公司设计并制造过一款特种滚齿机。
   如今, Lambert 109.03型号设备已经停产。取而代之的是数控滚齿机。

  原版设备如图:

网友(2008-12-02):
我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正在做相关研究。目前这种齿轮已在美国 被用于阿泊奇战斗直升机上的主减速齿轮上了。有前途的传动形式!!

网友:
插齿加工最理想

1 、滚齿加工端面齿轮的本质是飞刀铣削,需要配备专用的刀具和专用的机床或专用的机床附件,不宜加工M大于1的齿轮。
2 、加工与圆柱齿轮相啮合的端面齿轮,采用与圆柱齿轮齿数相近的插齿刀,采用专用工装或机床附件,在通用插齿机上加工即可。
3、在数控加工中心和数控铣床 也可以加工高精度端面齿轮,但不宜批量加工。

网友:
老农说的很对,不知你做过相关研究没有?还了解什么情况?
我正在调研这个东西的加工问题

网友:
我不知道端面齿在滚齿机上怎么加工出来的,感觉可能性没有。但一般来说,端面齿其实就是锥齿轮,在刨齿机上加工,我们加工了很多了

网友:
有的文献中说端面齿轮就是锥齿轮。
端面齿轮需在锥齿轮滚齿机上加工,其滚刀只有一圈,也就是说滚刀的长度很小。这种方法可以加工小齿宽的端面齿轮。参考文献:《航空制造工程手册》-齿轮工艺 部分

网友:
普通的还没搞明白呢?

网友:
求教:端面齿轮与圆柱齿轮啮合时,端面齿轮压力角约40度,圆柱齿轮压力角为20度。这种设计谁了解详情,请赐教!!!

网友:
关于端面齿轮与轴齿轮啮合的设计计算,哪位有较详细的资料

网友(2009-01-12):
我也特需要关于端面齿轮的计算资料,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大侠,能发一份。

网友(2009-02-13):
少量的加工用刨齿机或万能铣都可以加工,量大可以改装插齿机和插刀来加工。

网友:
锥蜗杆传动

这是我在齿轮论坛中找到的,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2009-04-01):
端面齿轮的加工已由南航研究出来了插齿加工机床

网友(2009-05-06):
谢谢!这几天西北工业大学郭博士在研究滚齿加工,感觉很有趣,现在找些资料学习!

网友(2009-08-10):
这就是仪表和微机械上用的端面齿轮,直径1-6毫米

用专用的滚齿机加工(SPS数控,中文界面):

网友:
謝謝21樓的,正需要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2011-01-16):
6楼的端面齿轮不对,齿槽应平行与啮合轮的轴心线, 滚齿加工用单齿滚刀沿齿轮径向切削. 13706176200

网友:
手表上上发条的轮,应该是端面齿轮,说明可以大批量加工

网友:
我需要小模数端面齿轮计算资料,我可以买13706176200

楼主(2011-07-07):
使用普通滚齿机加工的端面齿轮,每件含装卸60秒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高人做齿轮加工的,貌似很牛的,呵呵,建议楼主查下贴子,和那人交流下

楼主(2011-09-16):
只见过钟表行业的端面齿轮标准

网友(2012-03-30):
我在车间见过用伞齿刨床加工锥齿轮的。

网友(2012-10-29):
我们是渔具行业,有用到,就是不知怎么加工,一般我们是铸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