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防水螺旋结构设计,深圳

楼主(2007-10-22):
一个水下的灯, 灯头就象相机镜头一样能伸缩的 ,就是这个伸缩  ,我是用螺丝旋转来实现的, 问题是怎么解决密封的问题?

谁能做这个?请报名。

网友:
是否可考虑采用光纤来实现,即可防水,又能导光

网友(2007-11-21):
先说下防水深度

网友:
如果楼上的社友有此方面经验,可否先把设计思路介绍一下,至于耐压多少嘛,可以具体探讨的。
我个人觉得鬼狼的提议有点意思。

网友:
如果楼主要用螺纹结构,看一下这样可否,

网友:
各位网友好!

楼主网友为什么要求“灯头要象相机镜头一样能伸缩”哪?
很有可能在灯的前面要放一个聚光镜(放大镜),让灯头伸缩,实质是为了
调节光柱的聚合角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鬼狼网友的方案做不到这点,而卓哲网友的原理可行!
但,内外螺纹部分得改,用个细螺杆加连轴器就可以了。

syw   071122---02.09

网友(2008-01-03):
一名话:高!!!!学到不少东东~~~

网友:
打错字了
应该是: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