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品比重、黏度、闪点、倾点,检测这些需要什么仪器?

楼主(2007-10-22):
最近手底下有台测量比重、黏度、闪点、倾点等等参数的仪器,没有说明书,求大家帮忙,十二分的谢谢!!!

网友:
测量比重、黏度、闪点、倾点在一台上就能测下来?我以前做过油品检验,但这4项指标是由4种不同的工具或仪器检测下来的,一次性能测下来的还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表达的失误,是不同的 ,

网友:
你是要仪器的操作方法还是这些参数的测量方法哦

网友:
有什么好方法啊?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2010-01-22):
能否上各个仪器的照片?

网友(2010-05-10):
不懂油品, 路过看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9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找到一些资料:
比重:使用天平、量杯或者比重计即可测算或直接得到。
黏度:
流体间产生内摩擦力的性质,称为流体的粘滞性。
动力粘度是指流体单位接触面积上的内摩擦力与垂直于运动方向上的流速变化率的比值。
运动粘度是指动力粘度与同温.同压下流体的密度的比值。
粘度测定有:动力粘度、运动粘度和条件粘度三种测定方法。
(1)动力粘度:ηt是二液体层相距1厘米,其面积各为1(平方厘米)相对移动速度为1厘米/秒时所产生的阻力,单位为克/里米•秒。1克/厘米•秒=1泊一般:工业上动力粘度单位用泊来表示。
(2)运动粘度:在温度t℃时,运动粘度用符号γ表示,在国际单位制中,运动粘度单位为斯,即每秒平方米(m2/s),实际测定中常用厘斯,(cst)表示厘斯的单位为每秒平方毫米(即 1cst=1mm2/s)。运动粘度广泛用于测定喷气燃料油、柴油、润滑油等液体石油产品深色石油产品、使用后的润滑油、原油等的粘度,运动粘度的测定采用逆流法
(3)条件粘度:指采用不同的特定粘度计所测得的以条件单位表示的粘度,各国通常用的条件粘度有以下三种:
①恩氏粘度又叫恩格勒(Engler)粘度。是一定量的试样,在规定温度(如:50℃、80℃、100℃)下,从恩氏粘度计流出200毫升试样所需的时间与蒸馏水在20℃流出相同体积所需要的时间(秒)之比。温度tº时,恩氏粘度用符号Et表示,恩氏粘度的单位为条件度。
②赛氏粘度,即赛波特(sagbolt)粘度。是一定量的试样,在规定温度(如100ºF、F210ºF或122ºF等)下从赛氏粘度计流出200毫升所需的秒数,以“秒”单位。赛氏粘度又分为赛氏通用粘度和赛氏重油粘度(或赛氏弗罗(Furol)粘度)两种。
③雷氏粘度即雷德乌德(Redwood)粘度。是一定量的试样,在规定温度下,从雷氏度计流出50毫升所需的秒数,以“秒”为单位。雷氏粘度又分为雷氏1号(Rt表示)和雷氏2号(用RAt表示)两种。
上述三种条件粘度测定法,在欧美各国常用,我国除采用恩氏粘度计测定深色润滑油及残渣油外,其余两种粘度计很少使用。三种条件粘度表示方法和单位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可通过图表进行换算。同时恩氏粘度与运动粘度也可换算,这样就方便灵活得多了。

网友:
闪点 (flash point )
闪点是指在一稳定的空气环境中,可燃性液体或固体表面产生的蒸气在试验火焰作用下被闪燃时的最低温度。
开口闪点:用规定的开口闪点测定器所测得的结果叫做开口闪点,以℃表示。常用于测定润滑油。
闭口闪点:用规定的闭口闪点测定器所测得的结果叫做闭口闪点,以℃表示。常用以测定煤油、柴油、变压器油等。
倾点(Pour point.)
倾点是指油品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被冷却的试样能够流动的最低温度;凝点指油品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被冷却的试样油面不再移动时的最高温度,都以℃表示。
检测标准:GB/T3535-83,该标准与ISO 3016-1974等效
检测仪器:倾点、凝点检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