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食品如薯片,充气包内充的是什么气体?

楼主(2007-10-22):
请教老马前辈,现在小食品如薯片等的充气包内充的是什么气体?谢谢了

网友:
据我所知有部分饮品需要充氮气,至于固体食品,因为我没有涉足过,不好猜。但是从理论上如果没有其它因素在内的话,百万级的无菌空气就可以的。但是,如果食品长期在有氧的气体中存放,是会产生质变的,所以,应该还是需要加充氮气.

楼主:
谢谢老马前辈,请教否找到空气中氧浓度与保鲜方面的资料,我想找些这方面的学习一下。

网友:
哎呀!真有点为难了,这是属于生物化学范畴的知识啊。我试试看!?因为我只是知道,凡食品饮料(高蛋白的)包装,要么抽真空、要么充惰性气体,不能让包装里面有氧,但是涉及到多少量的问题,真的没有深究过,惭愧!

楼主:
感谢老马辈,我们可以共同找资料学习。

网友(2012-03-07):
就是充的氮气。有专门的设备类似于真空包装机。还有就是百万级空气恐怕不行吧。一般应该是10万级的

网友:
氮气,我见过,一般都有氮气装置 小型的长得和空压机差不多,

网友(2013-12-13):
都是氮气

网友(2019-02-15):
涨知识了

网友:
氮气,小包装机配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