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端面0。01能车出来吗?

楼主(2007-10-22):
材料316
内孔60+-0。02
外圆74+-0。02
内外跳动0。03
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
两端平行度0。01
谢谢。

网友:
这个零件属薄壁件,用普通车床和常规刀具是无法实现的,采用进口数控车床是可以车出来的,但要注意采用合理的刀具、夹具和冷却方式,

网友:
工件是全部加工的?若是,我认为端面平行度0.01应没问题。

网友:
采用进口车床,液压卡盘,完全没有难度

楼主:
是全部加工,但是怎么装夹呀?大虾们谢谢.

楼主:
我厂有数控车床,有液压卡盘.

网友:
先夹紧外圆毛坯面,加工内孔及一个端面,然后软爪撑内孔,再加工出外圆与另一个端面。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上的方法是可行的,还有办法,车一台阶爪,翻身车两个端面。正常的车床都可以做到的这个精度要求

网友:
没有很好的床子那就分两次加工,第一次内孔干到尺寸,端面外圆留量,第二次用小锥度心轴定内孔精车外圆及两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