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开过床子,问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7-10-22):
没开过床子,所以好多问题都不知道,向大家学习学习
车削,普通的6140车床,粗车的时候,切削深度最深能切多少?不损坏机床的情况下。假设毛坯直径100。这时候的进给速度,切削速度是多少?刀具角度如何选择?
精车,光洁度能到多少?精车余量一般留多少合适?
双顶尖定位,同轴度最好能到多少?IT几级?一般工人干活的话能到是多少?

网友:
楼主应该看机械加工手册,上面有一部分介绍.

网友(2007-11-22):
双顶尖定位,同轴度最好能到多少0.01最多,LZ的问题太笼统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你慢慢实践就会了。毛坯粗车,留给精车一般50-40丝余量。

网友(2013-05-17):
粗车吃刀量2MM左右,

网友:
这位领导是怕工人偷懒吧

网友:
没说车床牌子,不给转速,不知道什么料,也没给什么刀 、磨得怎么样,还知道工人操作水平如何。楼主让大家如何给出判断。能回答的人都是灌水的你说是吗?这些东西如果非要说出个子丑寅某那得需要相当的经验和计算,有些参数都是经验值,不确定性因素太多。要想问这些还得找车间的师傅问,当面在现场开着车车着件问。哈哈,拿经验走人!

网友:
关于光洁度能到多少,IT几级,建议最好看看该机床的说明书,然后再根据床子的成色打个折。

网友:
粗车我厂里的师傅都是一刀单边五个毫米下去,瞎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