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分离器为什么喷机油?

楼主(2007-10-22):
柴油机间歇性的从油气分离器喷机油,多的时候一分钟能喷7~8升,但喷完后机器就正常了,有的时候机器运行很长时间也没事,有的时候几个小时就喷油,机油加入量在范围之内,油气分离器也很正常,换了好几个型号的,也未堵塞,拆机油路也没有堵塞,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油气分离器为什么喷机油

油气分离器是作用本就是要将气体中的油收集排出, 以减少气路中的油含量, 既然有机油排出那柴油机中的机油一定会少. 你要查一下空气压缩机.

网友(2007-12-02):
是否是曲轴箱内压力过大?

网友(2008-04-13):
是否油气分离器中的单向阀片不起作用!

网友:
楼主把发动机型号说下才好判断啊!发动机型号不一样有时原因也不一样

网友(2008-06-22):
下排气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