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功率不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2):
柴油机功率不足,发现有两个气缸的排气管不热,说明这两个缸不工作。请问应从那些方面入手解决问题呢(喷油器无故障,油泵也正常)

网友:
喷油器若正常供油,可能是压缩比达不到,比如说环坏了,或者磨损比较严重,或者气门密封不住(多数是气门倒杆断裂)

楼主:
呵呵,如果气门没有问题。活塞和活塞环都是新的呢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不过我确实遇见过这种情况,当时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有找出原因,最后才发现有两个缸的活塞的高度尺寸与其他的活塞不一样,因此压缩比变了。

网友:
柴油机功率不足的问题

发动机的正常起动条件, 正常进气量, 正常进油量, 正常点火时间, 正常点火能量, 其中一个不对那就不能点火,功率不足.

网友:
检查一下气门座圈,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压缩终点温度不到着火温度,有漏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