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接是否有辐射?

楼主(2007-10-22):
各位我现在在操作德国通快1005激光焊接机,不知激光焊接是否有辐射?如果有辐射大吗?对人体的影响有多大?请知道的告知小弟!谢谢

网友:
厉害!
楼主在哪里~
好像有人在找1005呀~

设备不是有激光防护吗~不过听说德国佬操作激光都戴眼镜~我们国内的好像不怎么注意哦

网友:
激光设备是分级的,不同级别的设备对人体特别是眼睛和皮肤的伤害程度不一样。具体等级要看操作手册。我这里有些通快激光焊接设备的手册,可惜是意大利语的。在设备的工控系统有英文的手册,可以调出来看一下。

楼主:
我主要是想问问激光是否有辐射?辐射情况怎样?如果想要小孩,是否对下一代有影响啊?

网友:
我了解的情况,激光切割机是没有辐射的,但在切割不锈钢,铜,铝等金属时会出现大量有毒气体.对身体有害.要注意及时通风换气.

网友(2011-06-23):
激光有辐射,但没听说过有防止辐射的衣服。
激光透镜和反光镜一旦破损,有剧毒,会造成肺癌。

网友:
有辐射!!比切割大的多!!关键是要保护好眼睛!

网友(点评):
当然有了,建议婚前别玩这个。

网友:
现在很多人对辐射都是危言耸听。辐射是个笼统概念,可以说世界万物都是有辐射的,对激光设备来说,第一是电源产生的高频电磁辐射,这种辐射是以电场的形式存在的,严密的金属外壳防护+可靠接地可以完全的屏蔽这种辐射,其实一般根本就没必要担心这种辐射,这种辐射甚至都不如射频电视和手机对身体的危害大。激光本身没什么辐射,因为激光导向性非常好,CO2的激光辐射最小,不需要什么防护,YAG和光纤的危害大些,尽量要在封闭空间使用,要防护眼睛,主要是防止灼伤眼睛和皮肤。而对生育没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好

网友:
赞同  8楼  的童鞋   上面有童鞋说激光 可以切铜 ?   我们公司的激光是严禁加工铜板滴   铜会反射激光束  (激光的喷嘴为什么要使用“铜”来制作呢  都是同样的道理 ) 加工的时候  会损坏机器设备  还会危害到人的生命安全  激光加工铜板是有毒滴喔   请详细阅读说明书  再谨慎操作!!!

网友:
同时!做高功率焊接的辐射比切割大的多!必须带眼镜!

网友(2011-07-23):
激光肯定有辐射啦    工作要注意    身体最要紧!!!!

网友A(2013-07-16):
这些回答的大部分人见过激光焊吗?瞎鸡巴回答,激光焊的光点一般都是用直径0.5毫米的圆点,就像一般的灯闪一下。戴什么眼镜?你以为是电焊还是压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回答的大部分人见过激光焊吗?瞎鸡巴回答,激光焊的光点一般都是用直径0.5毫米的圆点,就像一般的灯闪一 ...

裸眼看都没感觉,而且是透过镜片看的,比你看手机的光还弱,戴什么眼镜?

网友:
我们公司的没人提这方面

网友(2014-01-14):
防护设备少不了,但要依据何种激光而定,主要有脉冲与连续性激光,如果是连续性大能量的激光焊接,如激光切割,一定要穿防护衣及防护镜。尤其现在多了一种叫震镜式的激光切割,不知道何时机器会出问题乱打。
小能量例如激光笔,注意不要打到眼睛即可。
如果是脉冲性雷射,最基础的激光防护镜少不了,避免因焊接时反射打到眼睛及焊接时产生的强光光害,眼睛雷同相机结构,会聚焦在视网膜,会产生轻微伤害。这伤害不长时间没持续性不会发觉。就是眼睛看起来朦胧感雾雾的。
所以如长时间操作激光焊接机台建议最基本的配戴防护眼镜一定要。

网友:
这个在设备手册上会有详细说明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