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锻造还是铸造?

楼主(2007-10-23):
如何根据产品的表面来判断是铸造还是锻造?

这个产品有人说是锻造的,又有人说是铸造的,到底是什么糊涂了

请问铸造和锻造的表面有什么明显区别吗?

网友A:
1从零件形状的复杂程度看
2从零件表面质量看

是铸件

网友:
形状比较复杂应该是铸造,如果表面没有处理,铸造表面仔细看会有浇口料去除的痕迹

楼主:
客户要求是锻造,

这么复杂的形状,锻造可以达到吗,

产品上居然看到加工的痕迹,

锻造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我搞不清一个问题,压铸是属于锻造还是铸造?(图示的东西好像是铝合金,而这样的复杂结构应该是压铸!)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根据产品的表面来判断是铸造还是锻造?

这个产品有人说是锻造的,又有人说是铸造的,到底是什么糊涂了

请问铸造和锻造的表面有什么明显区别吗?

疯了,我也搞不清楚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45钢的,表面镀白锌了

楼主:
精密铸造能保证10丝的公差吗?

网友:
是铸造的,当然形状不算复杂,比起重型机械是小毛毛雨。
就算是精铸件也有铸造缺陷:如成型收缩孔、沙眼、分形面、浇注孔;锻件反之。
你可以将产品摔到地上,然后听其撞击声,通常铸件发闷声,锻件声音较脆!

网友:
就算是精密铸造能保证公差,有些地方也应该机加工。铸件加工好脏啊

楼主:
按照国际化的说法,果然能分出来声音的区别

网友:
铸造是砂形成的表面,或者表面有涂料的刷痕迹,或者是砂粒的痕迹,而锻造的表面是在高温下,锻打成形,表面较光滑.看楼主的形状应该是铸造,因为形状较复杂.

网友:
无语,复杂又精度高就不可以锻造了吗???我就是搞锻造工艺的.可以用模锻啊!!!!!但是看表面的痕迹就知道这不是锻件了.锻件要紧密些,而且还要看起来扎实点.表面比铸件要平整些(模锻的)像后面几位说的听声音就可以了.你这个是渡了层的,至于是什么我不好说可能是银白色的太多了.白锌铝.银或镍.

网友:
从声音上应该是无法判断是锻件还是铸件,只能辨别是钢件还是灰铸铁件。
从零件的外观判断是铸造零件,中间有铸件分型面。是分模造型,从外观精度来判断,应该是砂型铸造的铸件。
锻造需要锻模,如此复杂的锻模和锻造工艺来制作这个零件,我看不值得。
因此不论从技术的角度还是经济的角度都说明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铸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压铸可以保证0.1mm的精度,照片上的铸件为低压铸造件,如果是锻造,表面的是较光滑的,锻造件很难做到如此复杂。
不过低压铸造很难保证0.1mm的精度。

网友:
铸件可以达到很复杂的程度,锻造件的性能比铸造好,表明比较光滑, 压铸属于是铸造的一种,可以是高压铸铝的,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这高手真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谁说声音不可以探测!!!!!!!!我们厂现在用的就是超声波探伤仪.现在我就在负责质检.

网友(2008-01-15):
哇!!这里能学到好多东西啊!!

网友:
还是没有结果,看来要去大师级的才能判断啊

网友:
特别是内形腔斜平面一定是个平面,因为锻打时要出模具,平面上可以有坑,但这种坑和铸造的坑不一样,一看就知道。

网友(2008-10-06):
请高手指教!

有一形产品,要求是45#材料,只是加工比较复杂,我想用精密铸造,能达到工艺要求吗?

网友:
能到达要求

网友(2008-11-30):
分析:
   从零件的结构上来看,铸造和锻造都能做
   从零件表面看(并不清晰),无论是始造还是锻造都应采用金属模
   从零件功能上看,应该是连接件,要求韧性比较好,锻件可能性大
   从订货商要求锻件上分析,如果大批量要货就是模锻,如果小批量就是泡沫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从零件形状的复杂程度看
2从零件表面质量看

是铸件

支持!从复杂程度就可初步确认是铸件了,还可通过一条棱(分型线)线进一步确认。

网友(2009-06-08):
是铸造的明显有分型线在上面,还有的地方时打磨过的。

网友:
仔细看过了,肯定是铸造的

网友:
超声是检缺陷的吧, 18# 邑爱

网友(2009-11-02):
我觉得是铸件

网友:
区分是铸造件还是锻造件的主要方法是:1、是否有浇冒口的痕迹?有是铸件。2、看分型面,如果分型面有冲剪的痕迹就是锻件。3、从表面光洁度或表面缺陷看,一般来说锻件比铸件好一些。4、零件的结构看,锻件相比铸件简单等等。从上图的表面质量看,应该是铸件。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压铸当然是铸造了,而且这个图上面的零件,我想应该是铸件,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多少压铸方面的,但从我现在所接触的来讲,我认为是铸件无疑,可能是精铸件。

网友:
应该是铸造的,锻造的难度太大。

网友(2009-12-03):
应该是铸造的

网友:
我看像是铸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