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钢设备中的万向接轴转速最高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7-10-23):
想把输出辊道改为小万向接轴传动,转速1450。万向接轴的转速能达到吗

网友(2008-04-03):
当然可以!

网友:
从转速角度看,1450rpm当然没有问题!建议再考虑一下万向轴的偏角,偏角一般不易大于15°。否则会影响万向轴的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转速来看,应该没有问题!不过不知道你的输出辊道是用在什么地方,所连接的辊子形状是什么,而且和用在什么生产线有关系,如果是槽形辊或锥形辊,并且是用在高棒生产线,建议还是不要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