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活塞环能用密封圈替代吗?

楼主(2007-10-23):
我单位有一台水轮机调速器,现要大修。原接力器(液压油缸,油压2.5MPa常温工作)活塞密封采用金属环。现为了减少漏油量,能否换成密封圈。请朋友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常温,低压下可以使用密封圈代替,但是您要确认此处的温度不能超过100度.

楼主:
为减少漏油,哪种型式的密封更好。而且原是金属环,安装会不会有什么不合适?

网友:
V形圈较好,沟槽尺寸要根据所选型号的圈加工.温度高选用氟橡胶材料

网友:
采用金属密封环是应该有一定的道理的,可能受到工况环境的制约吧,改造前一定要论证好

网友:
可以的
某单位泵产品的柱塞密封装置就是用(V型圈+V型隔圈)组合,最外层用螺纹拼帽
当摩损泄漏后,用拼帽调节再压紧,使V型密封圈内孔压缩补偿,
V型密封圈与V型隔圈的夹角角度是不同的

网友:
活塞环是可以用的
但对缸筒的要求非常高

网友(2009-06-18):
压力不是很高,可以改用密封圈代替的

网友:
一般的密封圈有运动速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