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哈如何去毛刺

楼主(2007-10-23):
软齿面的齿轮,滚齿后的端面如何去毛刺??8 A+ L  W$ t6 R  f, X
我公寺采用的是倒棱去毛刺,效果不理想,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
这样的零件最适合超声波去毛刺了,以前有帖子讨论过的。

网友(2007-12-22):
加垫片,我们厂做尼龙齿轮就这样。反正是一面有一面没有,在有的那边加垫片就完了。

游客

网友(2012-05-05):
嘛意思,是说在滚齿的时候在加个垫片吗?

网友(2008-10-31):
试试化学去毛刺

齿轮类的毛刺,可以试试化学去毛刺。我们有试过几家公司的产品,效果很不错,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13862370866.

网友:
看老外去齿毛刺是通过倒棱去的吧

网友(2009-11-28):
可以先用刮毛刀去一下,然后倒棱,这样应该可以的,

网友:
化学去毛刺

网友(2010-01-01):
我觉得可以倒角直接去毛刺,小点的就可以不去了,热后喷丸就没了

网友(2010-03-09):
需要去毛刺帮助请联系13819561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