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P100编程的,说说心得

楼主(2007-10-23):
我以前是用AP100编程的,先英文版后中文版,作了4年,后转到工艺和管理。有要求的大家讨论一下心得

楼主:
呵呵,要在2000下安装,中间还有一步要重启,最后还要注册码注册

网友A:
我想在自己的电脑里装一个AP100,上那能弄到这个软件.谁有经验帮忙指点 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在自己的电脑里装一个AP100,上那能弄到这个软件.谁有经验帮忙指点 急!

在你周边地区悬尝吧,如是在苏州周围可以找我

网友(2007-11-25):
我在韩国仁川找谁啊?

网友:
我们也是用AP100编程的,不过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小难题,我在用AP100板材加工时,将各个零件组合后生成程序时发现冲切顺序很乱.就我目前的能力只能用手工一步步调整,不知楼主有没有更高的招术?

网友:
这个软件有自动排刀的功能的
应该不用手排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动排刀的功能我知道,但是好像自动排冲切序的功能没有,

楼主(2007-12-29):
在排版后生成程序时,冲切项里面有路径优化(G98和完全优化),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优化方式,另在那个关不掉的页面(也就是这一步之后)有刀具加工的先后次序及加工方式可以调整,这二步一般情况可以解决加工冲序问题,除非特殊必要,一般不需要手动调整刀序的,你先试一下以上二项设置能不能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

网友:
逸尘: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至于G98优化是用不着的,因为我是不同零件的组合,而在那个关不掉的页面(也就是这一步之后)有刀具加工的先后次序及加工方式可以调整,我也用过,"加工顺序-加工顺序组指令"是用来调整不同模具间的顺序,而我的要求是模具在最后切横边时由上往下按S形的走刀方向来冲切,这我只能用"加工顺序-手动改变加工顺序-连续性指令"来改变了,这样我觉得太麻烦,因为我组合的零件比较多,冲切刀数比较多,方向比较乱,改起来太慢,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楼主:
呵呵,当然有了,在"加工顺序-加工顺序组指令"里点中切横边的那把刀然后在加工方式里面选择自上而下加工模式,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逸尘兄:再次感谢你的帮忙,但你说的在加工方式里面选择自上而下的加工模式好像不在"加工顺序-加工顺序组指令"里面,应该在"加工顺序-替换模具"里面,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模具的加工方向不对,好像是倒着冲的.

楼主:
郁闷,上面快捷图标里就有编辑加工方向的,好久没用了,具体的对不上号了,软件在我家里的机子上,你自己在你的机子上找吧,很好找的

网友:
问题又回到我第一次提的问题上了,那还是要一步一步来编辑它的加工顺序

楼主:
你自己看清楚了,你开始提的是加工刀序,后面的是加工方向,我都做了正确的回答,你自己要绕回去我也没办法。想学好,方法要自己找,修行还是靠努力。郁闷中

网友:
界面灵活 工作效率高

网友(2008-04-10):
我从网上下了个AP100,可是不知道怎样安装?

网友:

我用过ap100
后来换了一家公司用的是LA700W
我感觉还是LA700W好用
里面的功能齐全
很人性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里面有安装步骤,你可以点开看一下,另论坛里也有安装方法,如找不到我再来介绍一下

网友:
每一种切割机都有它唯一的编程软件,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机器,当我到用其他机器的工厂,编程还能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系统,如是同一系统就应该可以的.关键要重新设置好

网友(2008-10-18):
奇怪

为什么我的AP100是在WINDOWS XP下的呢.,你们的都是2000下安装的

网友:
大家好!

各位网友,晚上好!
初来宝地,请多关照!

网友:
有在线的老师吗?
出来聊聊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软件是什么时候装的啊,有没有用到加密狗啊,XP版本的是要用加密狗的吧

网友(2009-05-09):
不知道LZ有没有关服务器,及客户机,与机床网络连接方面的资料.

网友:
我准备学这个编程软件  请大家帮忙

网友(2012-12-18):
很想要A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