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式刀柄---请教

楼主(2007-10-23):
请教一下,是侧固式刀柄夹紧力大还是强力刀柄夹紧力大?
谢谢。

网友:
侧固式刀柄夹紧力小,
强力刀柄夹紧力大,锁紧滚子型。(大直径刀柄用)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2007-12-14):
这个问题要看实际情况了

侧固式有用一点侧固和2点侧固的,
1点侧固是用两个螺丝,而2点侧固用4个螺丝成90度的,(我说的90度不是在360度分成90度),
还有侧固式壁厚加厚的,,
强力型的要看刀柄的材料,和内腔的结构了,(锁紧滚子型)才能知道夹持力了,在市场上大多的强力的夹持力大
侧固式大多做粗加工的,不易精加工,强力型的两者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