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2768-m是啥意思?---求助

楼主(2007-10-23):
ISO2768-m是啥意思啊,是表示加工方面的吗?谢谢。

网友:
ISO2768是表示加工方面的,m是公差等级。m----medium。

网友:
iSO2768上面第6.2说的很清楚。(iso2768mk)如果不使用普通尺寸公差,那m(m是公差等级)就不会标注在图纸上面。

网友(2008-06-10):
未注明公差标准,简单点说,就是如果图纸上的尺寸没有标注公差范围,就按照ISO2768来参照,客户就可以接受,当然ISO2768有三个等级,都有区别:

C   coarse   粗糙
M   medium中
F    fine         精细

三个等级会有不同的公差范围,带M的公差范围只要实测值在标准规定可接受的范围内就OK了

网友(2012-03-21):
请教:  ISO2768等级中 的  M   medium中 ,公差范围是多少

网友:
ISO2768是未注尺寸公差极限偏差标准啦,m就是加工精度等级啦。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成大仙的那个。

网友(2020-08-22):
那么iso2768-2里面的K代表哪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