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MIS叠代法建坐标的操作步骤---请教

楼主(2007-10-23):
CMMER先生,你是一个三坐标应用高手,你能不能介绍一下PC-DMIS叠代法建坐标的操作步骤,麻烦你了。

网友:
承蒙夸奖,不敢当了,我知道的也有限,还请高手多来指教

这个问题不错,主要有分无Cad和有Cad两种
先说下无Cad的叠代
一、6个矢量点的叠代,需注意输入各点的理论坐标值和矢量值,再在坐标系框中依次选择6个点即可,类似321
二、3个圆也可以,同样需要理论值,再在坐标系框里面......类似321
三、同理2个圆,3个点......
圆槽点等......

再有Cad的叠代
在Cad上面选择即可,方法同上

以上,请参考

网友:
不知CMMER先生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小弟们分享一下,谢谢!!!
小弟信箱chinazfs@163.com

网友:
楼主用的是海克斯康的三坐标吗?PC-DMIS有培训手册的啊

网友:
还有楼主,是"迭代法"不是"叠代法",嘿嘿

网友:
确有培训手册,呵呵

网友:
CMMer前辈说的是啊
晚辈补充一下,叠代法中不可把槽做为原点
叠代法其实可以理解为321的变型,不过能够用321的尽量用321法建系

网友:
一般有几种建坐标的方法?除321还有其他的吗?321就是最基本的原则吧!

网友(2008-06-20):
海克斯康如何测量两条线的距离,如何报告?

各位前辈,我新到的一家公司,此公司以前会用的人都跳槽了,我刚接触海克斯康的三坐标,以前用的是LK的,所以这些基本的我都不会,哪位可以告诉我,再此谢了

网友:
建立坐标的方法:
1.标准建立坐标   最常见的建立坐标方法,确定 旋转自由度。
2.迭代法 3.2.1建立坐标(面,方向,零点)
3.3D-Bestfit。(很多坐标机不一定支持,迭代建立坐标系,主要针对坐标系不能直接建立的零件)
4.P6   汽车行业(整车)——这个我没用过
最长用的是1.2.3.

网友:
回复 网友A:

3D-bestfit 方法
P6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