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垫圈是否可以取代轴承中用的毛毡?

楼主(2007-10-23):
诸位,请问平面垫圈是否可以取代轴承中用的毛毡,有没有人这样用过,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不可以  两者的 作用是不一样的
前者是垫圈  后者是为了防止溢漏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垫圈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毛毡是在防尘盖下面,垫圈是在轴承端面上的

想想,也不应该是同一作用

网友(2010-04-02):
垫圈好像是定位和防护杂质用的吧,毛毡就是防尘的吧?呵呵,一家之言!

网友:
毛毡主要是起密封的作用,而垫圈的作用就是起到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