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度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7-10-23):
求教高人。
现有一个零件,外圆圆度要求0.001mm,有何方法和仪器可以测得

网友:
要求这么高啊!航空零件吗?
LZ可以使用圆度仪!!

楼主:
是航空零件
圆度仪有此高的精度吗

网友:
這個不困難

用圓度儀就可以了,我們有啊,英國泰LE的,主軸重復性可以做到0.0幾UM,一般調心精度可以達0.08UM,足夠了

网友:
看你什么工件了,能架V型架的话,可以用扭簧比校仪(千分表的一种)精度很高跟圆度仪测量的差不多,价格才几百块,我们以前做马达轴心车间用来检测用的就是那个
 一般圆度仪可以测到 0.0001 的圆度   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
甚至可以到20nm的精度

德国的圆度仪

网友:
激光测径仪就可以!或者三坐标。

网友:
有这么高精度的三坐标吗?

网友:
高精度的三坐标探测误差可以达到0.0006mm,甚至更小。但检这样的圆度指标,比较勉强,毕竟不到公差的50%。

网友:
CMM可以测吗?表示怀疑,目前世界上最高的精度的CMM好像是德国leitz的,也只有0.3微米
应该是用圆度仪来测的
五楼说的扭簧比校仪是什么东西,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
五楼说的扭簧比校仪是一个类似千分表一样的指示表,他的意思估计是用近似的方法通过一定的夹具用扭簧比校仪来观察视值变差代替圆度仪测量圆度。对于楼主这样的精度这个方法是不合适的。形位公差之类的书里面附录一般都有各种公差常用的简单代替方法,包括这种近似检圆度的方法,论坛里应该有相关方面的书

网友:
楼主的提问是用什么可以检测到,用扭簧比校仪可以在没有圆度仪的情况下代替,
( H+ Z" k# A& e1 K  不过正规的检测还是需要真圆度机

网友:
圆度仪可以测,扭簧比较仪有这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
扭簧比较仪有的型号本身有这么高的精度 ,但它只是个指示表,配上夹具或者检具体由其他因素带来的误差(原理误差、定位误差、零件本身形状误差的复映)等等当然就没有这么高精度了

网友:
还得看零件的具体形状尺寸了

网友:
有没有先进仪器的照片呀,传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