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设计过速比2500:1的电机减速机构吗?

楼主(2007-10-23):
见一同事设计如下:电机转速2000rpm,然后选一减速器:2500:1,最后得到0.8rpm的转速,负荷不大就30N左右,我感觉会出问题的,
大家有人做过这样的设计吗?

网友:
2500:1的减速器……嗯嗯,2级蜗杆应该能达到……效果不知道了

查了查资料:三环轮减速器,摆线针轮减速器也可以达到……效果依然不明,不知道干嘛用的

啊……你觉得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使用变频减速电机达到使用要求,直接买个现成的不就完了,市面上有很多.

网友:
电机转速2000rpm,然后选一减速器:2500:1,最后得到0.8rpm的转速,负荷不大就30N左右

2500:1减速器的效率可能不高

电机转速一般没有2000rpm的吧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器两级减速可以达到,我设计过,用的是天津减速机厂的,用减速机带动一个摆臂,中间加联轴器,负荷比较大.效果很好.
如果负荷那么小,应该更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否考虑采用步进电机,速度可控制,只要输出转矩能满足要求就可以。

楼主:
是选用的标准产品,我感觉是速比太大,担心可靠性的问题。

网友:
干吗要定死速比?电机选个小转速的如1000rpm或者更小的,速比不就下来了?
另外:2500的通过减速箱同样可以实现,标准产品,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网友:
我设计了一个。使用条件见链接。
低速大扭矩传动装置---请教: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3639&page=1&fromuid=44890#pid189257

网友:
用谐波减速器,可达到的减速比相当大,减速器外型也不大

网友:
可采用双级内行星齿轮传动结构实现,这种结构的速比可达几万.在一种执行机械中使用过.

网友(2008-02-01):
就用两级直齿加一级蜗轮副就可以实现了,68:9,68:11,56:1,没得问题,我是搞大型阀门电动执行器的,这种传动比很常见。我现在设计的一个执行器传动比就是2500左右 最后要输出达到500NM,0.25rpm。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心得嘛。

网友:
采用少齿差传动把1400rpm减速到每转几分钟也没问题,往复式锅炉炉排减速器就是。

网友:
谐波减速器,不错,只是寿命不长

网友:
我们有做一款 梨形的直流电机齿轮箱减速电机!
速比是1:2700的 输出0.8rpm 带离合器的!超过50kg 力矩自动打滑!

网友(2008-03-14):
不用怀疑,传动比这样大是没有问题的,要考虑的是用什么形式的减速器,尽量采用传动效率高的减速器,可以减少发热量。另外如果输出端与输入端有相对位置的要求,但精度要求不高,最好在减速器的输出端加一个联轴器,便于调整,否则,调整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2009-03-09):
用多级减速,没问题。负荷才30NM,可以做的很轻巧。

网友:
没事自己找麻烦,选个低速电机速比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