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具振动"和"可转位刀片"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10-23):
1.为什么增加进给对消除刀具振动有好处,而降低进给却对防止刀刃断裂有帮助?
2.可转位刀片主要用在车刀和铣刀上吗?较大的特殊钻头上也有可转位刀片?有何特点?用过的朋友请谈谈体会。

过几天我会写出参考答案.大家可以先发表您的高见.

网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增加进给可以增加刀具和工件的摩擦和粘滞作用,对于刀具的自激振动起到了较好的阻尼效果,从而减小刀具的振动,这对于连续加工,比如车刀、镗刀作用较好,但是对于像铣刀这类断续加工的刀具正好相反,因为这类刀具主要是受迫震动,与每个刀齿所受的冲击大小成正比,增加进给反而会增加震动。降低进给的话可以使刀片承受的切削力减小,从而避免刀刃断裂。
2、可转位刀片在车刀、铣刀、镗刀、钻头上都有用到,主要特点1、刀柄可以重复使用,从而降低了长期使用的成本,当然前期投入的成本还是比较大的。2、可以省去刀具的重磨,减少重磨的费用,并且刀片角度经过专业设计和专业制造,质量稳定,有利于提高加工质量的稳定性

楼主:
呵呵,不用我来写参考答案了.我觉得枯藤兄弟说的很好啊!

网友:
枯藤大侠厉害!受益。

网友:
学习了,我是刚接触刀具行业的新人,对刀具的切削原理还摸不透彻.还望各位前辈这方面的东西多拿出来讨论,一来可活跃论坛气氛;二来我想这对新人的帮助是很大的(虽然这对前辈们来说都是常识).

楼主:
我也是刀具行业的新人啊,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
枯藤大侠好厉害!请经常发点刀具方面的东东让兄弟们学习学习!

网友(2007-12-05):
1.为什么增加进给对消除刀具振动有好处,而降低进给却对防止刀刃断裂有帮助?
增加进给量是不会避免颤刀的,相反会增加颤刀。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切深和切削速度一定的条件下,进给量增加会使切削面积增加。
(切削面积为,切深X进给量),切削面积增加必然导致切削抵抗的增加
切削抵抗大了,颤刀必然也不会减小呀。
如果提高切削速度,到可以适当地减小颤刀。
这样的话第二问也就不用回答了吧

2.可转位刀片主要用在车刀和铣刀上吗?较大的特殊钻头上也有可转位刀片?有何特点?用过的朋友请谈谈体会。

 请参照附件。

楼主:
醉雨看花,你好!
增加进给确实可以改善刀具振动,我在实践中已经运用过了.具体原因你可以参考2楼枯藤的回复.

网友:
看来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呀。
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为什么增加进给对消除刀具振动有好处,而降低进给却对防止刀刃断裂有帮助?
2.可转位刀片主要用在车刀和铣刀上吗?较大的特殊钻头上也有可转位刀片?有何特点?用过的朋友请谈谈体会。

过几天我会写出参考答案 ...

       上边说的:“增加进给对消除刀具振动有好处”有疑问吧?
        应该是增加进而加大刀具振动,消除的方法就是在可转位刀片的刀体上焊接个方钢,最好是和刀体同样的材质,也可以把刀体伸出的长度减少,来减少震动。
       降低进给却对防止刀刃断裂有帮助?
      降低进给刀片受到的阻力和压力减少,从而延长寿命。

网友:
初学机械,这都是经验

楼主:
漫步者,你好!
你搞错了.请仔细看2楼枯藤大侠的回复!

网友:
我是新接触刀具的新人  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增加进给的确能改善刀具振动,提高线速度也可以

网友:
楼上的增加进给减小震动我同意,但加大线速度能减小震动我就不同意了.该是相反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一般来说,降低线速度或者增大进给可以改善刀具振动.

网友:
提高线速度,切屑排除性变好同时阻力变小。
我感觉应该可以减小振动吧。
还有待试验…………

网友:
主要还是刀具本身锋不锋利,刀杆的刚性大小也有关系.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单纯拿出来说“增加进给对消除刀具振动有好处”,是不现实的。

就最简单的外圆车削来说(因为不涉及到悬深等跟刀杆相关的因素),对振动影响关系最大的是刀尖角和切深的关系。举个例子,刀尖角08的刀片单边切深0.5与刀尖刀04单边切深0.5的比,振动要大的多,所以精加工余量小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刀尖角小的刀片以减小振动。但是为什么还有08、12、16等大尖角的刀片存在呢,因为大的刀尖半径可获得更高的强度,故在粗加工车削中,在没有振动风险时,应选择尽可能大的刀尖半径。

“增加进给对消除刀具振动有好处”只有当与刀尖角和刀片槽型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大的刀尖角结合强壮的槽型,当然要大的切深大的进给,进给小的话跟本就无法加工(振动或断屑器起不到作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附图,是某公司的两种刀片槽型的具体形式,可以一幕了然的看到,进给一定要超过刃宽的尺寸,否折振动是必然的。但是,不能一味的加大进给,刀片寿命会急剧降低的。

网友:
上面的两个刀片槽型,分别是钢的精加工和粗加工的

网友:
不是一味提高进给量都会减小振动的,只是在某种情况下,提高进给量可能会减小振动,前面说的不是很严密,希望不要给大家造成误导。
jjkkllo兄弟怎么把图片尺寸都遮盖了,难道涉及什么机密吗,一般的刀片样本手册上都有这些参数的,不需要遮遮掩掩吧?

网友:
枯藤兄,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被楼主觉得有哗众取宠之嫌,就都遮上了,不要见怪呀。

PF槽型的刃宽0.07,故它的进给一定要大于0.07才能真正发挥切削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推荐fn=0.1-0.4mm/r了。
同理PR槽型也是这样,因为专为粗加工设计,为了安全性,平刃较宽,所以进给和切深都要大一些,如果小于平刃宽度的的话,会产生振动。

网友:
不是一味提高进给量都会减小振动的,只是在某种情况下,提高进给量可能会减小振动,前面说的不是很严密,希望不要给大家造成误导.                    说的好,但我觉的减低线速度基本都能减小震动.

网友:
建议大家研究研究刀片槽型,对车削刀具的参数选用很有帮助的

网友(2008-01-09):
这几天研究了几个公司的刀片槽型,挺有意思,对ISCAR的东西挺感兴趣,感觉总跟其他几个大厂的有点差异,挺特别的。

网友:
可转位刀片主要用在车刀和铣刀上,也可以用于镗刀、扩孔刀具等等

网友(2008-03-21):
路过,想知道大家粗车304都用哪种刀尖角和槽型

我目前还没碰到,在做精车,普车留最多3毫米给我

网友:
提高进给何止对降低刀具震动有帮助?对提高刀具寿命更有帮助,其实道理不说了,实践之中各位开过车床的应该都有感觉:

   如果是试车手动进刀时慢吞吞的,立马可以听见刀具在颤抖时所发出的尖叫声,尤其以内孔刀、钻头等刀具感觉最明显。此时只需要加快走刀速度,颤抖的尖叫声立即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u" I9 @' Q4 K% }
我目前还没碰到,在做精车,普车留最多3毫米给我
                                                    3毫米......30丝精车还可以啊~~3豪米也叫精车吗?                             进给适合,让切削稳妥就行了,太快或太慢都不好~

网友:
单边3mm精车余量很正常啊,一刀车3mm,万件批量生产尺寸精度可以很容易保证在对0到3丝之内,光洁度RA1.2以下。

网友:
恩!都是有各自的意见!实践出真知啊!我看还是去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