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怎么画斜齿轮

楼主(2007-10-23):
我用CAD画斜齿轮都画了好几天了.都画不出来,哪个能帮帮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CAD 画吗?很好画的,与直齿轮不同的地方就是需要标螺旋角、法向模数(不是模数)、螺旋方向等。其它的和直齿圆柱齿轮是一样的。
你可以找一些图纸参考一下。。。我这还真没有斜齿轮的。

网友:
你是需要画齿轮的三维图呢还是二维面呢?

网友(2008-03-23):
CAD画齿轮。。。。几根线加参数表就行了,画出来又不是拿来好看的是拿来用的。
问这种问题在我们办公室要被起码骂半天,全部人车轮战骂死你

网友(2010-12-05):
其实我也是不会的,我也是刚学的

网友:
哪位大哥能讲的详细点啊  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也想学习下啊   没有啊

网友:
与画直齿轮一样,标注齿顶圆直径,分度圆直径等。说明不一样,齿数、法向模数、螺旋方向、螺旋角、压力角等

网友:
就是,斜齿轮和直齿轮一样画,很简单的

网友:
哪位大哥能给个具体步骤!
* U# Z' t) I$ T0 `不要插件好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