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加工铝合金孔刀具都有哪些类型?

楼主(2007-10-23):
各位大侠:加工中心上用于加工铝合金孔刀具都有哪些类型?加工精度0.015

网友:
偶不是大侠,只是本公司刀具管理员.只能提供本公司的方法了不知道你的孔有多大.?要是孔不大的话可以用钻头+合金绞刀的方法.我公司每天都加工各种进口的铝合金.精度0.008到0.02之间.用的是瑞士进口的绞刀.效果非常好.精度高,稳定性也高.要是你是想问有什么铣刀的话,偶推荐ETM的.

楼主:
请问2楼是哪个公司?我加工孔直径20-30之间,要是钻绞,位置度不稳,光洁度不好

网友:
楼主最好能把你的要求描述得更详细一些,比如位置度,公差,粗糙度,孔的深度及其它要求.

网友:
看贵公司的实际需求,可以考虑选择镗刀,位置度和粗糙度均可以保证.

楼主:
版主你好:孔距精度0.025,孔精度0.01,深度100以内;要是采用滚压,位置度会不会影响

网友:
孔距精度0.025是φ30+0.025或者φ30-0.025,不是φ30±0.025是吗?孔精度0.01也是同样的意思吗?请表达的更清楚一些.粗糙度到底要达到多少?
孔与孔之间只有线性距离的公差要求,图纸上没有标形位公差是吗?二者虽有部分相似,但毕竟不同.

采用滚压应该不会影响位置度,可以适当提高表面粗糙度.(滚压我只在一个产品中用过)
一般来说,铝合金孔加工我用过的方案:1.中心钻--钻;2.中心钻----钻------铰;3.中心钻---钻----镗

网友:
有任何关于刀具的问题,均可以随时发贴.我们公司有很专业的刀具专家,我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我会尽量请教同事,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我本周一才进刀具公司的,呵呵)

网友:
刚才又跟我同事讨论了一下,如果你的孔距公差是±0.025,采用钻---铰工艺基本可以保证;否则,采用镗刀,则位置度和表面粗糙度均可保证.

楼主:
孔与孔的距离精度是0.025,孔公差0.01,铝合金压铸件箱体

网友:
楼主可以向四楼的专家请教,他是专业刀具工程师.我们用的都是小刀,还不到10MM和你的有点不一样.

网友(2008-01-30):
我想请问下各位大虾绞刀绞孔怎么会影响孔的位置精度阿?

网友:
楼上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交到加工采用挤刮得形式,产生的径向力要远大于轴向力,这样如底孔有所偏差,绞刀会随着跑片,而镗刀受的轴向力较大,可以保证较高的位置度!
前面提出的问题,就你们加工的孔的尺寸精度来看,我们公司的镗刀(德国品牌刀具)完全可以解决,而且价格很合理,如果你们是做铝合金壳体的,应该有很多阶梯孔需要非标刀具的,如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避免做广告献艺,我留了QQ, 加我再聊,班主这不违规吧!19868366,写明刀具

网友(2008-03-25):
铝材切削性能好的, 可以用两刃铣刀直接铣孔

网友:
哈哈!看看楼主的提问,看来你是没有考虑客户提出的精度要求,这不是下余量,是精加工!

网友(2010-05-03):
路过,来学习下各位大侠的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