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旋伞齿轮---求助

楼主(2007-10-23):
各位大侠,锥螺旋伞齿轮都有哪些类型?都怎么加工

网友:
就我了解,螺伞齿分几个大类:根据齿高分,根据螺旋线分,根据齿形分。
根据齿高分等齿高,等顶隙,等顶隙系数,还有公司自定义齿顶和齿根的角度。
根据螺旋线又有如Zerol型的,由于加工的原因,无法做到理论上的螺旋线,所以每个公司都会有自己的定义。
根据和齿形有关的啮合线,冠齿又分八字型(Octoid tooth system)和球面渐开线齿形(Spherical involute tooth system)。
以上内容中术语的使用肯定很不规范,仅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
我们设计的伞齿轮一般用GB12369-90(格里森齿形),制做找专业生产厂家,用专用机床滚制。

网友:
二楼说的是对的,锥齿轮的分类太多.
1.常见的有按齿制分的:格里森制,奥利康制,克林贝尔制等.这些主要是以开发这种齿轮加工方式的公司的名字分的,因为螺旋锥齿轮的加工比较复杂,要完全得到理想的齿形过于困难,这些公司分别开发出来一些加工方法,然后按这些方法设计出来机床.所以,这些机床往往只能加工一种齿制的齿轮.每一种齿制间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当然,这些公司能够发展起来,也说明各种齿制都有自己在功能上的优势.
2.按齿向形状又可以分为弧齿和双曲线齿.弧齿通常是两轮轴线相交,而双曲线齿轮允许一定量的偏置.
3.根据齿向方向上齿高的变化,又可以分为等高齿和渐缩齿.
4.根据齿高方的齿形又可以分为渐开线,***螺线,****等
关于怎么加工的,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解释的清楚的.主要是铣,多齿刀盘铣齿.当然,有拉齿的,我认为所谓的拉齿也应当是铣的一个特殊情况.

大体上就这样,很惭愧,我做螺旋锥齿轮已经有6年的时间,有很多的东西也是搞不清楚.